直插LED气泡现象,应该怎样解决

楼主(2014-06-26):
楼主你好,我们生产的是直插式LED,小功率(电流只有20毫安),前几天在晶片上方发生气爆现象后有进行电浆清洗及抽真空(封装前),我们均有按照流程对支架长时间进行烘烤 ,但还是无法完全杜绝气爆现象,求解,谢谢~

楼主:
我是这样回答的
楼主你好,我们生产的是直插式LED,小功率(电流只有20毫安),前几天在晶片上方发生气爆现象后有进行电浆清洗及抽真空(封装前),我们均有按照流程对支架长时间进行烘烤 ,但还是无法完全杜绝气爆现象,求解,谢谢~
这几张相片我选择了其中的一张,这个气泡的位置是比较明显的,从图片上看,看不到银胶是否有间隙,这几张相片拍的也不怎么清晰。

看你这个气泡明显不属于银胶有间隙产生的气泡,建议调节机台的点胶速度和点胶的厚薄,再从工艺上控制下,实在不行可以换另外一家的胶水实验下。

另外建议你可以将这批订单的不良率统计下贴出来,如果是一批订单里面只有几个这样的,我估计是其他问题导致的。一般有不良率就会好判断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