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高压COB电流上不去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6-26):
专家您好,我们做有一款高压的COB光源,线路都没有问题,客户端装上IC、电阻、电容后,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灯珠只亮了一部分,有些灯珠全亮,但是测试电流没有达到所需电流,请问这种情况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附:我们取4pcs样品回来,卸下IC等元件,直流测试灯珠,2pcs没有问题,2pcs电流仍然上不去

楼主:
我是这样回复的
这个应该是焊线IR导致的,建议COB做好后,先用低电压测试,看整片COB灯珠能否能全部点亮;如果出现亮暗不一致的现象,则可以判断是IR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学习了。。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