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极性影响的有无

楼主(2014-06-26):
具体的电路和说明如图所示,在这里有几点很疑惑。
第一:这里的极性电容如果换成无极性的会怎么样?
第二:0<t<t1这段时间,为什么u0=ui+VB?我理解的是在输入的四分之一周期后,电容放电,所以此时应该为u0=ui+VB+(VS+VB)。这里是否牵涉到是极性电容原因?

网友A:
看不见图,一般说来,极性电容容量要大于无极性电容,在耐压相同时,如果用无极性电容替代极性电容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能找到相同容量的话,当然价格和体积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B:
无极性的电容要做大容量成品比较高,像薄膜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图,一般说来,极性电容容量要大于无极性电容,在耐压相同时,如果用无极性电容替代极性电容是没有问 ...

不好意思,这几天我上不上图,不知道怎么回事,等我上图到时候再麻烦你帮我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