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串并联容量及寿命计算疑惑

楼主(2014-06-26):
对干电池串联、并联后的总容量、电能量(不知叫法对不对)一直有些疑问,这里列个场景,请教下大家。

假如一种电子设备,干电池供电,通过LDO(最大输入6.5V)给3V单片机系统供电,LDO前端串电流表测得工作电流1mA。
问题:
1、一节碱性干电池,比如南孚,容量一般是多少?我了解到一般是500mAH,不知是否正确
2、串联容量不变,并联容量累加,电能量都是累加,这个理解是否正确呢?
3、这款设备现在分别采用3节、4节干电池串联供电,分别能工作多久?按照串联容量不变,似乎工作时间一样?按照能量讲法,似乎又讲不通。

网友A:
“功耗算1mAh,”不知道你这个单位是怎么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算1mAh,”不知道你这个单位是怎么得来的,

应该是说工作电流1mA,写的有点问题

网友B:
5号,7号电池的安时数----一份不可多得的资...

网友C:
1、南孚5号碱性,放电电流不是很大的场合,容量超过2000mAh。
2、正确
3、工作时间一样,电池多时,多的能量消耗在LDO上。

网友D:
理论上,对于串联稳压电路而言,输入电压的上升与电池串联的容量增加无关,多出的电压只会变成稳压器散发出的热量,也就是说3节电池将和4节没有区别。
当然,实际上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这跟电池的放电曲线有关。在电池即将耗尽之前,电池节数越多,相应的会延长电压下降到电源准许的最低输入电压的时间,对榨尽电池容量有好处,仅此而已。对于理想电池,串联节数再多也不会增加电池容量。
有此,楼主应该知道,对于电池供电的设备,电源应采用开关稳压电源,这样多出的一节电池容量才是有效的。

网友E:
就是,这和电路知识基本无关,你只要了解一下干电池的放电曲线就可以了。
如果MCU是3V,建议3节干电池就可以了,电池放到1V以下,已经没有多少能量了。
当然,强烈建议把MCU的工作电压降低到2.8V,这样3节干电池更合适。

干电池放电极限是0.9V.
一节1.5V的电池、放电极限电压好象在1.1V左右吧…?

网友F:
耗电1Am  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对于串联稳压电路而言,输入电压的上升与电池串联的容量增加无关,多出的电压只会变成稳压器散发出 ...

对于电池供电的设备,电源应采用开关稳压电源,这样多出的一节电池容量才是有效的。

这句话能不能再解释下,为什么用开关稳压电源,多出的一节电池容量就有效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号,7号电池的安时数----一份不可多得的资.. ...

T叔资料丰富,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南孚5号碱性,放电电流不是很大的场合,容量超过2000mAh。
2、正确
3、工作时间一样,电池多时,多的能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耗电1Am  不会吧

这个可以作为假设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和电路知识基本无关,你只要了解一下干电池的放电曲线就可以了。
如果MCU是3V,建议3节干电池就可 ...

按照您的说法,1V就没什么能量了,为什么不就是1V呢,而是2.8V/3这样子的,这个2.8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和电路知识基本无关,你只要了解一下干电池的放电曲线就可以了。
如果MCU是3V,建议3节干电池就可 ...

按照您的说法,电池放到1V就没什么能量了,为什么不选择1V,而是取2.8V/3,这个2.8有什么讲究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于电池供电的设备,电源应采用开关稳压电源,这样多出的一节电池容量才是有效的。

这句话能不能再解释 ...

串联稳压电路的输入输出电流与输入电压无关,开关电源则有关。

网友G:
关于能量方面的疑惑说明:功率等于电压电流积,能量等于功率时间积,串联后总储电能(化学能)是增加,然电压增加,功率增加,所以使用时间不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说法,电池放到1V就没什么能量了,为什么不选择1V,而是取2.8V/3,这个2.8有什么讲究吗?谢谢 ...

3节电池,每节放到1V,还有3V,LDO输出2.8V,还可以很好的稳压。
你懂了吗?难道要把话说透你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3节电池,每节放到1V,还有3V,LDO输出2.8V,还可以很好的稳压。
你懂了吗?难道要把话说透你才明白? ...

既然问问题,为什么不可以问透 ?
你不爽了不高兴了可以不答,没人强求,何必带上这种不屑的语气??

你的2.8来的突兀,为什么你就确定了3v通过ldo就是2.8,在你的角度认为简单确定就代表别人跟你一样认为吗。
一个小事也能看出一个人,估计你要是领导你属下都不敢请教你问题。

不用你估计我是不是当领导,也不用你估计人家会不会问我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既然问问题,为什么不可以问透 ?
你不爽了不高兴了可以不答,没人强求,何必带上这种不屑的语气??

这么说来,我得向你道歉了?
你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我的性格,我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你的性格:
自己不懂,要求还挺高,把自己当宝贝了。
我解释的已经很清楚,而你还是似乎不懂,还怪别人说的不详细。
拜托,先考虑自己的问题。

楼主:
没人怪你说的不详细,任何一个回答问题的人都值得感谢。
但是,拜托不要带上你那不屑的语气!你从哪看出谁把自己当宝贝了?不理解追问不是很正常?你能肯定3vldo就输出2.8?

你以为你很牛吗,那就叫你一声大牛吧。走好不送,只欢迎就问题探讨。

网友E:
我不牛,无需你这么叫,也无需你送。
如果你不肯定LDO在3V输入时能否输出2.8V,你大可以自己找一个器件看看数据手册。

啥也不懂脾气很牛的人,怪不得迷茫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牛,无需你这么叫,也无需你送。
如果你不肯定LDO在3V输入时能否输出2.8V,你大可以自己找一个器件看看 ...

你又能看出人啥也不懂了。
你厉害,高手,你自己不也写着吗,专家。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又能看出人啥也不懂了。
你厉害,高手,你自己不也写着吗,专家。

这个“啥”指的是“电子技术”,你连这些最基础的都不懂,你还懂啥?
专家不一定就是牛人,你看错了。
做人可以谦虚,做技术不一定需要谦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啥”指的是“电子技术”,你连这些最基础的都不懂,你还懂啥?
专家不一定就是牛人,你看错了。
做 ...

你天生就是“啥”都懂的,天生就不追问人问题的,是吧。
跟你争也没啥意思,浪费资源。关贴。

网友H:
“这句话能不能再解释下,为什么用开关稳压电源,多出的一节电池容量就有效的?谢谢!”
在我看来这是很礼貌的一句话,完全没有“还怪别人说的不详细”这个意思。基础不好,理解不了,这很正常。
“难道要把话说透你才明白?”这种话确实应该道歉。这是赤裸裸的通过贬低对方寻找优越感。传统的领导很爱干的事。
可这里是论坛,你不是谁的领导,人家也犯不着为了这么个简单的问题受你的气。
另外,最好少用反问句。反问句常常是饱含攻击性的。比如说,你连你的话很招人讨厌都不知道?

网友E:
这么多人解释的这么清楚了,关键是自己理解。
基础不好,就应该自己多思考,多看书。
这里不是学校,没有老师的义务,讲解最基础的东西,还得毕恭毕敬的。

LS的话莫名其妙的,和我无关的帖子内容也放在这里。
基础不好,脾气比老师还大,能学到东西吗?(真的对不起,又有一个问号,因为你的帖子也有一个问号,来而不往非礼也)

楼主:
不知LS从哪里看出来所谓的学生的脾气比所谓的老师的脾气还大,站在自己角度思考问题。
你是没有义务回答,你可以不回答,回答了就有资格有不屑的语气批判了吗,笑话。

网友E:
一个问号就这么严重,上升到“不屑”了,奇了怪了。
在社会上,不知道有多少问号呢,真理只在大**的射程内。
不懂,说了还不懂,而且是最基础的问题,不批评,你好意思别人表扬你吗?
“你确定3V输入,LDO就能够输出2.8V?”,如果不懂,拜托不要轻易怀疑别人的话。

楼主:
一个问号,也要看用在哪。另外,一直说别人基础不好,你怎么评判的,
需要我给你来个回顾吗?
A问B答
A:问了几个电池相关问题
B:这几个问题跟电池曲线有关,去看看就知道了。然后讲述了一个相关细节,3节用到3V就没什么电了,单片机工作电压到2.8V很合适
A:与需要的答案虽然不一样,那就继续等继续查吧。奇怪,这里3V 怎么一下跳到2.8,怎么来的,赶紧追问下,顺便说了句谢谢!
B:有个LDO啊,3V时输出2.8.所以就是这么样的。最后来了句:懂了吗?非要讲得很透彻才明白?
A:原来是把LDO计算在内,说出来就是了,为什么要连续2个问号口气??另外,3V输入LDO就一定输出2.8?不会出现2.9,甚至其他的?各家LDO都不一样,难道这是一定这样? 再次追问,顺便表示下为什么要这种语气,提问者有追问的权利,你不高兴可以不回答。
B:自己不懂,要求还挺高,把自己当宝贝了。我解释的已经很清楚,而你还是似乎不懂,还怪别人说的不详细。
…………………………
…………………………

不整了,别把自个累了,口口声声说别人基础不行,什么连这些最基础的都不懂,你还懂啥?基础不好问问题要毕恭毕敬,你也就站在自己的思维框框里给别人做了假设限定而已。

最后一句:
要是我找些LDO,输入3V,LDO不是输出2.8V,你怎么办? 自己一开始没说LDO,追问下怎么来的,你就怪别人基础不行没理解你的,还不允许质疑,你以为你是谁,不允许人怀疑你答案?

网友I(点评):
不必再辩了。已经吃了亏的是你,还不自知。

网友J:
楼主 LDO   DCDC 傻傻的分不清楚

网友E(点评):
请别说“傻傻的”,这样不好吧,不过就你说了实话,还是挺佩服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LDO   DCDC 傻傻的分不清楚

注册了将近4年的号,加上这贴总共就3个贴子,能得到你这么一句有意义的回复,倍感荣幸啊!

网友K:
同意6楼,选个效率高的DCDC变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