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设计验证 连接性出错

楼主(2014-06-26):
用pads9.5布好线,铺铜之后进行设计验证,在连接性检测里面出现错误。错误提示是
HATCH OUTLINE(2483.8,1016.63 L5)。 中文提示是 填充边框(2483.8,1016.63 L5)。
不知道哪里错了,错误提示都是 HATCH OUTLINE 。 求错误原因。

网友A:
有未连接的地孔、接地焊盘等,可以重点关注涉及到pin脚和过孔的错误提示,一般很容易看出哪里没有连上。找到错误后手工连线,或者适当调整铺铜时的栅格大小、铺铜方式然后重新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