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1000V怎么搞呀

楼主(2014-06-26):
电流很小,0.1以下,测高阻用。

网友A:
0.1A吗?那可不小。
如果是0.1mA的话,可以考虑用隔离式反激电路。

网友B:
不知道你电流多少啊;
可以逆变,再加倍压整流;

网友C:
自己拆个电蚊拍 就知道了,

网友D:
j建议用推挽加倍压整流。

网友E:
很多电容

网友F:
测高阻用?不一定用高压哟。

网友G:
推挽可以

网友H:
现成模块。

网友I:
参考下灭蚊子的电路,不过功率不大

网友G:
电蚊拍,在这里不行。可以搜背光电源参考

网友J:
可以先逆变,然后变压器升压

网友J:
耐压测试仪就是这个原理,人家只不过是300V变成5000V

网友K:
可以参考CCFL电源(二合一电源中的inverter部分)的升压高压电路部分弄一个1000V的高压

网友L:
用LM2577加电感,boost电路。

网友L:
哎呀,要0.1A就不行了。

网友M:
用自激型反激式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2014-09-03):
引用 网友F:
测高阻用?不一定用高压哟。

请问怎么办呢?我就是想测高阻,1000M的,谢谢!

网友N(2014-12-21):
12V 0.1A还是1000V 0.1A,如果是1000V 0.1A这个电源的功率不小啊。测个电阻要这么大的功率吗?测量方法合理吗?

网友O:
额?…前不久、刚做一个。隔离正激式:次级210V、双偶倍压500V。
  测MOS管Vds…

网友P:
参考CRT显示屏电视机行输出电路。可达10000V或更高。

网友H:
LZ需要确认一下电流,这个很重要。

网友Q:
购买升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