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输入电压过高(加限流电阻)会不会烧坏

楼主(2014-06-26):
一个5V供电的运放做跟随器
同相输入端接一个20K的限流电阻,这时候输入32V的电压会不会坏?

网友A:
输入端接一个20K的限流电阻,一般不会烧坏。

网友B:
我觉得三极管类型的没有问题,但是CMOS类型的有问题。

网友C:
5V供电,输入32V跟随,理论上也不可能输出32V啊,为什么不分下压呢

网友D:
看过ADI的一份资料,管脚进入的电流在5mA以内,运放不会烧坏,但一般设计上都是要尽量避免出现这种极端应用情况的,防止万一吧

网友E:
加二极管钳位保护;

网友F:
限流电阻+钳位二极管,这是超常用的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这事国产教科书受害者的典型症状!

加二极管对于不懂装懂的国人来说貌似可以保护运放。

大shi,“不懂装懂”非您莫属
第一,二极管可择超2个数量级保护极限值,浪涌参数你要懂的
第二,二极管损坏必是短路型,仅就保护功能而言,那是更加滴彻底

如此稍微加深一点儿的道理,使“假洋鬼子”所想不到,也无**确明白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三极管类型的没有问题,但是CMOS类型的有问题。

为什么道理能说说么?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之前表述的不是很清楚
1、我知道加稳压管不会坏,但由于是模拟量检测,加稳压管后由于稳压管的漏电流(一般都是几个uA,高温会更高)会导致限流电阻上有个V_Drop,10k电阻,5ua就是50mA,而且这个漏电流随温度还是变化的
2、因为设计的电路需要对32V做短路,所以希望加个限流电阻看能不能保护住运放

网友I:
难道32V输入不可以电阻分压吗?
32V带不起大阻值电阻负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难道32V输入不可以电阻分压吗?
32V带不起大阻值电阻负载吗?

常规信号是0-5V输入,但是端子要对32电压做短路

网友I:
那对电源加二极管钳位,平时不漏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三极管类型的没有问题,但是CMOS类型的有问题。

CMOS芯片也不会烧坏。现在的IC的IO口多数有有保护二极管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MOS芯片也不会烧坏。现在的IC的IO口多数有有保护二极管电路。

保护二极管主要是防止静电的,但是如果是CMOS的运放长时间接高于工作电压的输入信号,会容易损坏。而三极管类型的主要是电流控制,串电阻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具体怎么样,还是等高手来解答吧。: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保护二极管主要是防止静电的,但是如果是CMOS的运放长时间接高于工作电压的输入信号,会容易损坏。而三极 ...

网友J:
应该不会烧坏,但是最好还是限制下输入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是用内部的二极管跟输入电阻做现幅功能。

如果真的输入320V电压,20k电阻需要5W以上的额定功率,否则电阻早冒烟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看过ADI的一份资料,管脚进入的电流在5mA以内,运放不会烧坏,但一般设计上都是要尽量避免出现这种极端应用 ...

可能是要看输入类型,BJT还是MOS。有该资料名字?好东西共享下啊。哈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加二极管钳位保护;

保护作用其起到了,可能有些应用考虑到漏电和杂散效应,会有点点降低输入的指标哦。

网友K:
查了下一些OP的输入结构,貌似没有发现内部保护二极管的存在。但有些正相输入和负相输入端之间有双向的二极管相连,也就是说如果将OP连接成跟随器结构,那么通过正相输入和负相输入之间的二极管然后由OP输出端吸收一定的电流,这时候起到了保护作用。
如果没有正向和负向输入的双向二极管,估计容易击穿。。。。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可能是要看输入类型,BJT还是MOS。有该资料名字?好东西共享下啊。哈哈

呵呵,内部资料,不能共享哈

网友L:
用二极管做保护的时候,需要将二极管的结电容考虑进去。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呵呵,内部资料,不能共享哈

老美的资料共享给中国人,那叫爱国。我和你才是真正的内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