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烧录连接不稳定

楼主(2014-06-26):
大家好!
    我们公司用了STM8S103F3,烧录方式是STVP+STLINKV2,在烧录时,出现换个待烧录板子后,经常会提示器件连接不上,需要重新插拔一下STLIKEV2的USB连接线才会重新连接上,请问这种连接的不稳定会是我电脑系统的原因吗?批量是否有别的离线烧录器?
    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带复位引脚了吗?
不要带电插拔swd接口!
可以考虑用20脚 ssop转接座。

网友B:
WizPro200ST8  支持ST8,ST32系列MCU;
针对不同原厂的专用量产型烧录器;
支持裸片(需配座子)和在板烧写;
支持联机,脱机烧写;
支持序列号的设定,地址任意选择;
支持烧写数量控制;
数据加密存储并支持远程加密下载控制。

MaxWiz 迈斯威志科技

网友C:
应该有离线下载  好像挺贵

网友D:
烧录器你TAOBAO查下挺多的;
和电脑系统关系不大;
USB不稳定,USB线质量不好,板子不稳定,烧写的线太长等有可能;

网友E:
版主说得很对,和烧录线有关系,我们经常遇到。线变短试试。

网友F:
USB延长线可能会因为供电不足影响部分usb设备的正常使用,建议换根线。

网友G(2015-09-09):
你好,这个是可以烧16路的,已经调试完成,针对STM8S103F3来说是非常稳定的,您可以了解下:lol

网友H:
我想可以做个烧录机器人,把芯片自动放上去,烧录完成,机器手取消来,放盒子里,然后再取一个新的,放到接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