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类似的模拟开关芯片

楼主(2014-06-26):
有没有1进8出,可以选择输入1路模拟开关切换到8路输出的任何1路或多路.  求推荐一个类似的模拟开关芯片,不是矩阵切换芯片.

网友A:
1.模拟开关没有方向性,1进8出或者8进1出是一个概念;
2.模拟开关同一时间只有一个通道是相连的,也就是只能实现楼主的第一个要求:将输入切换到任意一路输出,常见的CD4051或者74HC4051都是8选1的,但导通内阻比较大,可以评估下SGM4581,导通内阻只有前者的一半:;
3.如果要实现将输入切换到多路输出,还只能用矩阵芯片,给楼主推荐SGM6510,16x4的,可以实现1进多出,成本在10元以下:

网友B:
CD4051,CD4052都可以。

网友A:
ADI的且不说价格高高在上,光交货期就让很多采购睡不着觉的;P

网友C:
4051加上224跟随,导通阻抗的问题就是浮云,除非你还要求频响等等

说出需求大家才好出主意

楼主:
我的要求一是能一路输入切换到8路输出任意一组上;二是一路输入能同时同时切换到8路输出任意几组上. 就是几个输出可能都与输入连同. 除了矩阵有没有其他选择,主要是价格及交货方面考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要求一是能一路输入切换到8路输出任意一组上;二是一路输入能同时同时切换到8路输出任意几组上. 就是几 ...

你的要求一,上面各位已经说过了,CD4051或者74HC4051,其中74HC4051导通电阻稍小一些。
你的要求二,建议用两片74HC4066。用两片74HC4066的理由是容易买到,价格便宜。

网友E:
1进8出或者8进1出是一个概念?目前没有实际实现情况吗???

网友F:
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我们用于在大功率电源的多点测温散热,免得风扇吵吵,来个PWM控制。

网友G:
ADG508  挺好用,我常用,只是有点贵,要6块钱一个   估计。。。

网友H(2017-02-25):
CH440价格便宜

网友I:
上面这个就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