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怎么测量开关电源的功率因数?

楼主(2014-06-26):
1. 找了一些相关的东西,有的说要用到SPWM波,有的说有专用的芯片,还有的说直接测相位角现在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做了,有没有做过的,给个资料,或者给说个思路,谢谢了

2. SPWM波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波,看着就是正弦波,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功率因数=有功功率/视在功率
视在功率=电压*电流
很多表可以测有功功率,甚至很简单的电能插座也可以直接测量功率因数。
正规测量功率因数的方法,用功率计即可。

网友B:
专用芯片:比如CS5460;
或者用MCU采集相应的信号,自己算;
TI,MICROCHIP,FREESCALE等都有很多方案;

网友C:
baidu

google

bing

yaho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因数=有功功率/视在功率
视在功率=电压*电流
很多表可以测有功功率,甚至很简单的电能插座也可以直接测 ...

我的意思是自己测量不是用功率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用芯片:比如CS5460;
或者用MCU采集相应的信号,自己算;
TI,MICROCHIP,FREESCALE等都有很多方案; ...

比如TI的呢,平时用的ti的芯片比较多,TI那个芯片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TI的呢,平时用的ti的芯片比较多,TI那个芯片可以?

选TI的MCU,带24位AD的,自己做算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TI的呢,平时用的ti的芯片比较多,TI那个芯片可以?

你找TI的代理,他们有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TI的代理,他们有方案的;

我是个大二的学生,找代理这个有点。。TI有没有什么芯片啊!!
或者你说的那个用算法的方案的话,就是自己设计电路然后算出来功率因数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个大二的学生,找代理这个有点。。TI有没有什么芯片啊!!
或者你说的那个用算法的方案的话,就是自 ...

那你还是用CS5460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还是用CS5460好了

。。好吧,谢谢了

网友D:
既然打算用TI的芯片了,那到TI官网找资料更合适: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打算用TI的芯片了,那到TI官网找资料更合适

恩,对啊,但是不知道它属于哪一个分类啊,功率因数校正的芯片里面应该都不是测量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