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变压器过压输入保护问题

楼主(2014-06-26):
遇到个问题,电路额定输入是AC 220V ,接A,N。但是 用户有时会将将电源接错,把电源接到A,B,那么变压器的输入电压就是
AC  380V,变压器会很快发热,半个小时候,变压器就会烧坏(这还是好的变压器,质量差的很快就完了)。
在网上看了好多资料,大多数自恢复保险丝都是用在低电压的直流电路中的,不能用于交流回路,而且PTC的耐压也很低的。
求网友给给意见,给分。

网友A:
过压保护一般用瞬态二极管,简称TVS。也可用压敏电阻。

网友B:
可以加个过压检测电路;

你输入接错的话,即使不烧变压器,也会烧PTC啊;

网友C:
长时间过压,应该用压敏电阻

网友D:
变压器用380V的不行么?

网友E:
如图:D2选一个AC300V的瞬态抑制二极管,F1根据你的工作电流选一个50mA(个人认为)的自恢复保险丝(自恢复保险丝电压规格最小250V),当电压远大于AC300V时D2瞬态抑制二极管短路,图中回路电流速升,F1自恢复保险丝熔断,后续电路得以保护。以上参数是建议值,具体数值你们最好做试验选出最佳匹配。这个组合我们已经在实际中应用,效果良好,有效地保护了我们的关键芯片。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自恢复保险丝的选择是个难点,要选择耐压大于400V以上的,因为现场 情况是380V的交流会一直通在那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图:D2选一个AC300V的瞬态抑制二极管,F1根据你的工作电流选一个50mA(个人认为)的自恢复保险丝(自恢复保 ...

谢谢你的回答。自恢复保险丝的选择是个难点,要选择耐压大于400V以上的,因为现场 情况是380V的交流会一直通在那里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自恢复保险丝的选择是个难点,要选择耐压大于400V以上的,因为现场 情况是380V的交流会一 ...

君耀电子自恢复保险丝BK600-110,耐压500V,保护启动电流110mA。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自恢复保险丝的选择是个难点,要选择耐压大于400V以上的,因为现场 情况是380V的交流会一 ...

tvs还是君耀的,P4KE400A、P4KE400CA、P4KE440A、P4KE440CA。

网友F(2014-08-17):
楼主 您好 泰科 自恢复保险丝  PTC  lvr  系列 是应用在 交流  电路的    还有应用在 电信  的

网友G:
PTC是防泳浪、瞬间过流而产生的!…保护整流桥和保险丝管的…
你这拿来主义者也太浪漫了!…

网友H:
用自锁继电器加高压触发电路保护吧,用PTC和常规架构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