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8位MCU——且行且珍惜!

楼主(2014-06-26):
昨天参加世强的巡回研讨会,SiLabs的MCU经理彭志昌在现场抛出一个问题:“请台下还在用8位MCU的朋友们举手?”。。。。。。大家能猜到是什么结果吗?举手者有三分之一!彭志昌又问:“那请在用32位MCU的朋友举下手?”举手者和刚才差不多。

其实这个问题都争论了20年了,而到今天,8位MCU还是活的好好的。8位,32位各有自己的市场吧,就好象笔记本电脑很强大,也终结不了MP4,GPS,MID等细分产品啊!而且我们做工程研发的,只要性能够用就可以了,成本节约,用好用尽器件的每项性能才是真正该考虑的。很多8位MCU的性能也很强大的。例如,世强研讨会上推荐的Silicon Labs 的100MIPS的8位MCU,Sleep Mode电流10nA,Active Mode电流160uA/MHz,这些特性在很多应用中都足够了。

研讨会上,世强杨工就花了很大篇幅分享基于100MIPS的8位MCU的世强创新设计与应用。套用马伊琍JJ的话,8位MCU——且行且珍惜吧,O(∩_∩)O~。。。。。。。

网友A:
不是人人都说32位很快会把8位淘汰到沙滩上么????

基本上,在以前8位机50%以上的阵地,把8 bit MCU淘汰出局了, 从这种角度来说,可以说把8 bit变成非主流,把8 bit MCU淘汰了

网友B:
路过学习,期待各路大神的观点

网友C:
用过32位MCU后感觉8位比32位皮实多了,不容易坏

网友D:
请问,同时使用8位和32位的怎么举手?
才1/3,显然,数据不对。

网友E:
我都还在用4位机呢,你们说怎么办才好

网友F:
o(︶︿︶)o 唉,我也在用4位机。路咋走呀

网友G:
看市场吧,这个不好说撒

网友H:
功能够用的前提下,综合开发成本和BOM成本最低就好

网友I:
但是现在32位单片机价格越来越低了,像stm32f030乞丐版,2块多一片,速度还快。

网友J:
stm32稳定性,抗干扰,保密性如何。照这么说,pic根本就没有市场了

对于这种情况,靠近芯片外接一级输入缓冲可以解决。 stm32总体还不错。 从心里感觉上来说,PIC确实要皮实一些。
stm32抗干扰性能还不错,稳定性还行。就是IO做输入的时候,走线长了的时候,芯片会有个别损坏。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请问,同时使用8位和32位的怎么举手?
才1/3,显然,数据不对。

两次都举手啊。

网友L:
两次都举手 8位机确实有可爱之处
8位机 我一般用STC 和 PIC  在一般的场合用STC  在环境复杂的场合用PIC
但是并没有实际感觉到pic比stc 抗干扰能力好  感觉差不多

网友M:
萝卜青菜,各有市场。举完左手举右手。;P

网友:
有道理,随着物联网的扩散和推广,工业控制领域对MCU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这个行业不同于消费和汽车类市场,工控类MCU的最大特点不在于量大,还是追求MCU产品的精细划分和极高性能。

网友N:
且行且珍惜。。。
C8051F带着小壁虎EFM32默默的走过。

网友O:
需要用啥就用啥,成本及其敏感的场合,你用32位的,老板能答应??
程序复杂,资源需求多,还非得用8位,自己找罪受?????

但是相对而言,成本不敏感,都可以用的时候,熟练使用stm32,能通吃85%的场合。

与时俱进这句话本身还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P:
楼主想说什么? 楼主且行且珍惜。

网友Q:
并非每样东西都搭载着显示器或具有连接性,假如一些低端产品用不了那么多性能,就没必要用32位了吧。性能过剩,功耗也高,把8位MCU做好,肯定也有市场的。个人认为8位MCU仍将在今后十年内持续存在,况且每天都还会有新的8位应用出现。

网友C:
最关键的是8位CPU得降价,在32位CPU都在低价抢市场情况下如果8位CPU不跟进还想保持原价,那么市场就会越来越窄,如果能比32位有一定的价差,还是有很大的市场。

网友R:
如果这样表决一下,就可以定论,是否好笑?要看供货商的出货量才行。性价比决定一切!

网友S:
最近在做一个低成本的项目,不得不从32位平台回到8位MCU平台,因为找了一款1块钱的MCU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最近在做一个低成本的项目,不得不从32位平台回到8位MCU平台,因为找了一款1块钱的MCU ...

啥型号?也在找,有哪些配置

楼主:
Silicon Labs 的8位MCU性价比还是不错的,保留了经典的与8051兼容的CIP-51微控制器内核,指令集与MCS-51完全兼容,开发起来方便。

网友U:
32位的MCU,如STM32,比8位的MCU要多加 5V->3.3V器件,这个器件要不要钱?
很显然,使用32位的MCU,成本还是高的。
在要求比较低的场合里,8位的STC单片机甚至可以不需要外部晶振,又省了点钱。
5V的8位MCU在抗干扰方面比3.3V的32位MCU要好多了。(话说,有5V的32位MCU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T:
啥型号?也在找,有哪些配置

stm8s003f3!20个条腿!16个GPIO、16个外部中断、2个16位定时器(TIM1/TIM2)、一个8位定时器(TIM4)、7个输出比较、5通道A/D、RAM为1KB、FLASH为8KB、128B的EEPROM、UART、SPI、II2C、IWDG、WWDG。当时找到这款MCU,我真是乐坏了!这些资源足够你开发低成本项目或者做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这1KB的RAM和8KB的flash相当考验你的编程。

网友V:
楼主施才,且行且珍惜!

网友T:
我要8PIN的就够,20PIN有些大了

网友W:
楼主应该问问世强怎么看他们家代理的PSoC 4与Silabs的MCU竞争关系,PSoC 4可是号称要向8、16和32位独立式MCU发起挑战!单一的一类芯片想代替不同型号不同功能特性的8位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应该问问世强怎么看他们家代理的PSoC 4与Silabs的MCU竞争关系,PSoC 4可是号称要向8、16和32位独立式MC ...

呵呵,营销策略吧,各自定位不一样,PSoC 4的优势是将赛普拉斯的PSoC模拟、数字架构以及CapSense 电容式触摸技术同ARM Cortex-M0内核结合,对那些正好有这些功能需求的应用来说,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X:
最早的MCS51内核,一般一个指令周期至少需要12个时钟周期,所以运算速度相对来说比较慢。而Silicon Labs加载了独特的指令结构,实行流水线操作,其70%的指令只需要1到2个时钟周期就可以完成,所以速度达到25MIPS~100MIPS,并且在整个电压范围内全速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X:
最早的MCS51内核,一般一个指令周期至少需要12个时钟周期,所以运算速度相对来说比较慢。而Silicon Labs加 ...

8位单片机的生命力绝对依然强大,Silabs 8bit MCU是高度集成的混合信号系统级芯片,具有与8051兼容的CIP-51微控制器内核,指令集与MCS-51完全兼容。

网友Y:
准备开始折腾STM8S,价格十分有爱

网友Z:
一直在用8位单片机

只要有市场,就一定有需求

且行且珍惜

网友AA:
引用 网友S:
stm8s003f3!20个条腿!16个GPIO、16个外部中断、2个16位定时器(TIM1/TIM2)、一个8位定时器(TIM4)、7 ...

在1元左右价格的MCU 里面,STM8S003F3 的配置是很豪华的了,这个价位的PIC 的RAM 都是几十字节,STM8S003F3 已经流行几年了,我09年开始用8S103F3 ,性价比真的全球最高,再配合仿真器15元一个,未来5年内,应该没有能做出这么高性价比的MCU。

网友AB:
引用 网友U:
32位的MCU,如STM32,比8位的MCU要多加 5V->3.3V器件,这个器件要不要钱?
很显然,使用32位的MCU,成本还 ...

5V的新唐nuc系列路过。

网友AC:
引用 网友D:
请问,同时使用8位和32位的怎么举手?
才1/3,显然,数据不对。

还有一部分弃权,即两种都不选。当然还有4位机,其它的呢

网友S(2014-07-28):
Microchip的PIC10F200系列,有低达6条腿的MCU。。。

网友AD:
Silabs的MCU做得很赞,从M0+到M4所有型号的EFM32 MCU都是软件兼容的,不同型号之间,相同后缀名可以pin-to-pin兼容,对于后续平台的升级非常方便。内核升级频繁,兼容性必须保障啊

网友AE(2014-10-22):
8位应该还是有市场的吧,有些小东西根本不需要更多位数。

网友AF:
物尽所能,人尽其才。

网友AG:
引用 网友U:
32位的MCU,如STM32,比8位的MCU要多加 5V->3.3V器件,这个器件要不要钱?
很显然,使用32位的MCU,成本还 ...

新唐Cortex-M0系列基本都是2.5-5.5V的宽电压,MINI51系列可提供TSSOP20,QFN33,LQFP48封装;
FLASH 4-16KB,带UART,SPI,I2C,3-6路16BIT PWM,4-8路10BIT ADC,2组比较器,内置22.1184 MHz高精度RC晶振,常温 5V下±1%误差,价格可以做到3RMB内。

网友AG:
8位举左手,32位举右手lol-----

网友AH:
感觉功能强大的东西寿命短,不如用简单的但不容易坏的东西

网友AI:
我两种都用,但是32位还没有8位来得直接,对于20个PIN以下的应用,32位可能做不到8位的价格。所以要灭了8位是不可能的,只是32位会慢慢向下占用8位的空间。比如同样是64引脚,STM32比PIC有压例性的优势,有一个问题是STM32的抗干拢性会不会更好

网友U:
32位集成了很多外设而已。

如果集成同样多的外设,32位和8位比较,还有什么优势?

高速? 很多项目其实是慢速的,用高速的MCU还要费劲地延时等待。

8位机是久经考验的,电路,代码,维护都有很好的延续性;

32位机天天在变新花样,说是在满足更多的要求,谁知道修正BUG的成份会不会更多些;
一种型号的32机,2年就说淘汰了,停产了,对工业控制来说简直是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