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iap app

楼主(2014-06-26):
请教高手用stm32做iap,从iap跳到app运行正常,但从app跳到iap后不能进入中断。已修改中断向量。

网友A:
怎么跳转的?会不会是sp不对

楼主:
                SysTick_ITConfig(DISABLE);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DISABLE);//允许更新中断
                RTC_ITConfig(RTC_IT_SEC, DISABLE);//打开中断
                TIM_ITConfig(TIM1,TIM_IT_Update,DISABLE);//允许更新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NVIC_DeInit();

                    kyj_To_Application  = (kyjFunction)(*(vu32*) (0x08000000 + 4));
                __MSR_MSP(*(vu32*) 0x08000000);
                (*kyj_To_Application)();
请帮忙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同样方法,iap跳到app正常,谢谢,app地址 0x08003000

网友B:
不进IAP,直接跳APP就好了.

楼主:
主要是为现场升级方便,需要app返回iap,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为现场升级方便,需要app返回iap,

可以软件复位

网友D:
堆栈问题:

//计算跳转的位置
JumpAddress = *(__IO INT32U*) (APP_ADD_FIREWARE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设置堆栈指针
__set_MSP(*(__IO INT32U*) APPU_ADD_FIREWARE);
__set_PSP(*(__IO INT32U*) APP_ADD_FIREWARE);
__set_PRIMASK(0);
__set_CONTROL(0);
Jump_To_App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