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xc_vpu_test示例程序H.264编码图像尺寸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6-26):
    大家好!
    小弟最近玩I.MX53的板子,用LITB中VPU test的示例程序测试跑,在编码图像尺寸为720x576的时候图像播放是好的,但是图像尺寸改为352x288的时候显示就模糊了,似乎是播放的时候尺寸不匹配导致的图像条纹。352x288压缩的命令为mxc_vpu_test.out -E "-o out.264 -w 352 -h 288 -f 2",存编码后的视频数据存成out.264文件,再播放的。有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飞思卡尔的开发板,还是自己design的板子?

楼主:
自己的板子。用的cvbs输入视频cvbs输出视频,是按照I.mx53官方的quick start board做的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的板子。用的cvbs输入视频cvbs输出视频,是按照I.mx53官方的quick start board做的板子。 ...

你的操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分辨率降低了,图像显示会模糊的吧。楼主能把两次显示的图片截个图发过来看一下的吗?

楼主:
十分感谢回复,可惜这个图片不太好获取,获取下来要么是黑屏的,要么不太能显示动态图像。我把用mxc_vpu_test程序进行H.264编码后的视频保存成了.264文件,一个是720x576的,一个是352x288的。720x576的文件是正常的,352x288的文件是不正常的。这个H.264文件可以使用MPlayer_Windows播放器进行播放。如有需要请给我的邮箱中289391692@qq.com中发邮件,我给你发送这个播放器。谢谢!

352x288尺寸

720x576尺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回复,可惜这个图片不太好获取,获取下来要么是黑屏的,要么不太能显示动态图像。我把用mxc_vpu_te ...

好的,我先在我这边看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先在我这边看看哈~~

请问FSL_TICS_Rita,这个问题有什么进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FSL_TICS_Rita,这个问题有什么进展吗?

很抱歉,周一事情太多,我明天帮你试吧~~望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周一事情太多,我明天帮你试吧~~望理解

好的,多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上使用的BSP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上使用的BSP是?
不好意思今天有些忙。这个BSP就是ltib里面的那个,我们这边做了些改动,比如视频改成了cvbs输入和输出了。我看了下那个enc.c中的代码,好像这个mxc_vpu_test就只能是显示720x576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今天有些忙。这个BSP就是ltib里面的那个,我们这边做了些改动,比如视频改成了cvbs输入和输出了。 ...

楼主你好,我这边有确认过,我们BSP中的unit_test中的测试代码不是优化过的,功能不是那么的完善,也就是说仅仅是测试用的。这里建议你使用gstreamer试一下。希望对您有帮助~~

楼主:
好的,多谢支持!那如果用gstreamer搭建视频流的话,在整个编码过程中延时会增大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支持!那如果用gstreamer搭建视频流的话,在整个编码过程中延时会增大的吧? ...

应该不会很明显的,建议先试一下哈~~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如果解决了,麻烦帮忙结贴哈。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