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灯控行业的温度传感器一般用什么类的传感器?

楼主(2014-06-26):
灯控行业的温度传感器一般用什么类的传感器,跟其他行业的温度传感器有没有大的区别?

网友A:
现在一般楼道的灯可以用红外热释电,或者声控传感器,我以前只用过红外热释电,声控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其他的资料

网友B:
常用的温度传感器也就是热电阻和热电偶。具体选择那种要看你的测试和安装要求。如果测试温度超过了800℃就要用热电偶。热电偶需要自带冷端温度测试的,热电阻不同的接法精度和安装要求也不一样。温度反应速度方面热电偶要比热电阻快。不知道灯控行业的温度测试具体是测试什么温度,因此也不能确定用什么方式好。

网友C:
这个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