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已经结贴!谢谢!已经结贴!谢谢!

楼主(2014-06-26):
(无正文)

楼主:
已经结贴

网友A:
谐振变压器是震荡的关键,可增大3-4匝数增大反馈电压,降低起振门槛。

网友B:
看起来是LC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谐振变压器是震荡的关键,可增大3-4匝数增大反馈电压,降低起振门槛。

嗯,通过对比老外的实物,确实匝数比和原理图上有所不同,周一去了就去改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LC振荡。。。。。。

我理解电路应该是LC选频电路,但我没看懂反馈回路和正向通路的电压关系。尤其是C106这样的电容该如何理解?

网友C:
这种tek示波器后台是不是windows的?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此电路目的何在,楼主也没有说清楚此电路带什么负载,输出电压调节范围,频率稳定度,等等。

如3楼所说,这是一个LC振荡器,振荡频率由TX1的5~8端之间电感量和C1C2决定。
该振荡器频率不会很稳定,因为负载直接与LC回路并联,负载的电抗直接影响振荡频率,负载过重也可能使该电路不能振荡。
楼主首帖说输出0~300V峰峰值可调,实际上就是对该振荡器进行调幅。此图是在MOS管门极进行调幅。0~300V是不可能的,输出是零,怎么产生振荡?只能是从一个不太大的数值开始可调,例如50V。
图中是将输出经桥式峰值整流(检波)后送到运放输入端,与给定值进行比较,来控制输出的幅度。运放这部分,是积分-比例调节。产生2楼“波包”原因是积分时间常数和比例值不合适。8楼建议就是改变这两个参数,加大积分时间常数,减小比例值(这会使达到稳定的响应时间变长)。
但改变这两个参数,仍然难以在任何情况下都稳定,因为楼主的负载可能变化。原来已经调整到稳定的元件数值,负载变化之后可能又变成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tek示波器后台是不是windows的?

这个不太知道,不过这个示波器不好用倒是真的,反应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能建议,R290改小,或者C112改大。

嗯,我试过C112改大,这样可以较多的分到反馈回来的电压。可是效果不太明显。
那R290减小这个我倒没有想过,说到底还是对这个PI电路对后面的影响不太理解。
我最近在网上发现了这样一个正弦波实现方案,我觉得和老外的很像,不知道老师觉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此电路目的何在,楼主也没有说清楚此电路带什么负载,输出电压调节范围,频率稳定度,等等。

如 ...

非常感谢老师耐心解答。
首先,补充一点,就是老师提到的负载,其实和C1/C2一样,也是两个电容,容值固定为几十PF,所以谐振频率是固定的。这个之前我忽略交代了,惭愧~
那老师提到的PI部分电路的调试方法,我随后就去试试。看看效果。
输出部分确实是0~300V峰峰值可调,这个我亲自测量了老外的板子,输入0~-5V,输出0~300V峰峰值成比例变化,而且正弦波非常漂亮,谐波很少。我自己的板子输出部分因为LC的原因正弦波也还好,但是MOSFET管的1脚就谐波比较大了。愁~
那我先试试8楼老师的方法,回来再和各位汇报:)

网友B:
C106 109 110 111是用它们的高容抗做恒流。
D8 D9 D12 D13那些整流/检波给LM324实现输出幅度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06 109 110 111是用它们的高容抗做恒流。
D8 D9 D12 D13那些整流/检波给LM324实现输出幅度反馈。 ...

C106 109 110 111不应该是起到交流分压的作用么?因为T94那儿的电压(整流得到的电压)是0~3V的,倒退回整流桥两端的输入电压应该是比变压器直接输出的电压低。
求教哈~

网友B:
估计是变压器差别太大,如果要输出输入特性相近,电路需要比较多的调整。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耐心解答。
首先,补充一点,就是老师提到的负载,其实和C1/C2一样,也是两个电容,容值固定 ...

MOS管处谐波成份较大完全正常,不必发愁,即使是方波,经LC回路之后也近似正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我试过C112改大,这样可以较多的分到反馈回来的电压。可是效果不太明显。
那R290减小这个我倒没有想过 ...

此电路和首帖电路完全不同。
这是文氏电桥振荡电路,没有电感。调整得好,也可以产生很漂亮的正弦波形。但图中元件绝对不可能达到300V输出。

网友B:
减小R290试试,或者干脆用到0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耐心解答。
首先,补充一点,就是老师提到的负载,其实和C1/C2一样,也是两个电容,容值固定 ...

“我亲自测量了老外的板子,输入0~-5V,输出0~300V峰峰值成比例变化,而且正弦波非常漂亮”

能够稳定输出峰峰值1V吗?

网友F:
这样画图,看起来很别扭。。。二极管桥路画那样也别扭。。。

网友G: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分享的,,,那样的问题的可能是出现了谐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亲自测量了老外的板子,输入0~-5V,输出0~300V峰峰值成比例变化,而且正弦波非常漂亮”

能够稳定输出 ...

可以,老外的板子从1V到300V都非常好(峰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电路和首帖电路完全不同。
这是文氏电桥振荡电路,没有电感。调整得好,也可以产生很漂亮的正弦波形。 ...

多谢版主指点:》今天去实验又发现一个新现象,就是变压器“波包”的现象在用手触摸5-6或7-8绕组时会大大改善,成为正弦波!(只用手放在绕组上就好,手和绕组间不可有绝缘物质),感觉离成功就差一步了,就是不明白人体会对绕组哪些因素产生影响?
一开始猜是不是电感变化,用LCR表和网络分析仪分别测试,LCR表精度差,而且驱动源最高频率100K,所以改用网络分析仪测,发现绕组的电感变化并不大(用手摸和不摸),但Q值有明显变化,摸了Q值变高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原因?
老师能分析分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画图,看起来很别扭。。。二极管桥路画那样也别扭。。。

嗯,老外的精髓应该在设计和布局上,别的挺随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分享的,,,那样的问题的可能是出现了谐振的。

老师看看我在24楼的回复,现在又有了新的现象,神奇的“上帝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