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52自制的PCI板卡挑卡严重啊,请教大家怎么回事

楼主(2014-06-26):
用9052做的PCI板卡,结果挑卡槽。插到有的卡槽上开不了机,有的卡槽能进系统但是
找不到板卡。
一般什么问题会导致这种情况呢?

网友A:
同一块卡如果在有的机器上正常有的不正常,说明要么是接触有问题,要么是电路设计有问题,导致时序临界,个别情况有供电临界的问题。如果在所有机器上都有问题,那么只能说电路设计有问题。

楼主:
所谓时序临界会是怎么原因呢?供电问题应该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