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14-06-26):
有两个问题请教,一是MOS管K1603发烫很厉害(我是做了一个小功放,没有放歌就发烫),还有就是在变压器输出的二极管并一个104电容变压器就没有声音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放歌就发烫 说明你散热处理的不好的可能 比较大。。。。
说说你的散热怎么处理的

输出高频整流二极管并联的电容应该是做吸收用的,可以改善二极管两端的尖峰电压,可能变压器输出电压的特性也得到了该少。。。。。,所以震动产生的声音就变小了。。。。

你可以测试一下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估计是这样的

楼主:
散热器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放歌就发烫 说明你散热处理的不好的可能 比较大。。。。
说说你的散热怎么处理的

网友B:
变压器输出的二极管一般并一个101到471之间电容即可,如果没有EMI的要求,就不并接电容。你并104电容,等于把输出的二极管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