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输入音频信号衰减

楼主(2014-06-26):
我见有些电路的音频输入信号是用串电阻来衰减信号的,有些是用电阻分压来衰减信号的,请问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跟下一级的输入阻抗有关?谢谢大侠。

网友A:
串电阻一般不是为了衰减信号的,分压才是为了衰减信号。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电路才好说
它与要求目的目标直接相关,也与设计者造诣动机有关

网友C:
跟下一级的输入阻抗有关,

楼主:
是不是串电阻是为了阻抗匹配之类的?

网友D:
你把你说的2种情况,各贴一个原理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