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外部中断产生不了

楼主(2014-06-26):
用PIC18F和Protues仿真外部中断0,可是程序无法发生中断,代码如下:
  TRISBbits.TRISB0 = 1;
  TRISAbits.TRISA0 = 0;
  LATAbits.LATA0 = 0;

  INTCONbits.INT0IE = 1;    // 允许外中断0
  INTCON2bits.INTEDG0 = 1;  // 上升沿中断
  INTCONbits.GIE_GIEH = 1;  // 允许全局中断
  while(1)
  {
    if(INTCONbits.INT0IF)
    {
      INTCONbits.INT0IF = 0;
      LATAbits.LATA0 = 1;
    }
  }

楼主:
原因是PIC18F系列单片机在上电复位情况下PORTB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需要修改配置位,将PORTB配置成数字端口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