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模块电源辅助功能的研制

楼主(2014-06-27):
 1  前言

  随着机载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了满足机载设备对电源模块的要求,提高可靠性,节约飞机上的能源和空间,缩短研制周期,机载电源模块逐步向小型化、高效化和模块化方向发展,模块电源越来越多地用在了机载电子产品上。虽然模块电源具有许多优点,但在模块电源的研制过程中,由于重点放在了提高电源效率,减小体积上,尤其对输出功率较小的模块电源,其内部空间有限,有许多电源内部不具备输出电路的过欠压保护功能。同时在机载产品中,为了满足国军标GJB181-86对用电设备的要求,在地面电瓶车和机上电源转换期间以及汇流条切换过程瞬间,如何使机上设备正常工作,即怎样提高模块电源输出电压的保持时间,也是模块电源作为机载电源应重点解决的问题。本文针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2  过压与欠压保护电路

  过、欠压保护电路的作用是,当输出电压超过或低于设计值时,把输出限定在某一安全值的范围内,或使输出电压关闭,从而达到保护电源模块和用电设备的双重功效。

  在以往用分立元器件组成的电源模块中,通常采用齐纳二极管和晶闸管组成的过压保护(OVP)电路(见图1),或集成化的OVP电路。前者的工作原理是,当过压现象发生时,齐纳二极管D发生雪崩击穿使V导通,把电源输出端短路,从而将过压保护转换为过流保护,这种保护一旦发生,只有把电源的输入电压断开几秒钟后,才能使电路恢复正常。而集成OVP保护电路是利用专门的集成电路(如MC3423),将过压采样信号加到感应电压端,当输出电压大于某一额定电压时,集成OVP电路输出高电平,该电平加至脉宽调制器的控制端,使保护电路开始工作。如果过压条件撤出,它可以使电路恢复正常。

图1  齐纳二极管和晶闸管组成的OVP电路

  使用模块电源时,由于没有独立的脉宽调制器,因此采用上述两种方法进行过压保护是行不通的。为此,选用UC公司生产的UC3903芯片,实现对输出电压的过、欠压保护。

楼主:
  2.1  UC3903芯片的性能及特点

  UC3903系列集成电路可以同时响应4路电压的过、欠压信号,内部的运算放大反向器允许至少1路信号为负电压。其内部包含过、欠压比较器,通用运算放大器,电源过压感应电路,过、欠压延时电路,启动锁存电路和3路OC(集电极开路)门输出电路等。

  该集成电路内部的故障窗口调节电路可以很容易地实现过、欠压门限电压的编程控制,门限电压以2.5V为基准变化,具有与窗口宽度相关的输入滞后。一旦出现故障,UC3903的三个OC门输出可以吸收超过30mA的负载电流,这三个OC门输出分别对应过压(OV)、欠压(UV)和电源工作正常(Power OK)三种情况。除此之外,UC3903内部还包含一个独立的运算放大器,该运放可以实现其它辅助功能,例如用2.5V输出作为基准电压、感应和放大反馈误差信号。为了防止启动瞬间过压指示的误动作,UC3903内部还具有启动锁存功能。

  UC3903的工作电压为8~40V,工作电流7mA。器件封装形式有PLCC20、LCC20表面贴装封装形式及双列直插DIP18塑封、陶瓷和表面贴装封装形式。其内部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UC3903框图

楼主:
  2.2  管脚定义

  •   VREF   精密的2.5V电压基准,可作为外部电路的基准电压。
  •   WINDOW    ADJUST    窗口调节。
  •   SENSE 4 INVERT INPUT    过、欠压信号输入端4反向电压输入端。
  •   SENSE    1-4    过、欠压信号输入端。
  •   OV RELAY过压延时。
  •   OV FAULT 过压故障,信号电平为低电平有效。
  •   UV FAULT 欠压故障,信号电平为低电平有效。
  •   POWER  OK  电源工作正常指示。
  •   LINE/SWITCHER  SENSE  电网/开关感应端。
  •   OUTPUT    通用运算放大器输出端。
  •   N.I       通用运算放大器同向端。
  •   INV.      通用运算放大器反向端。

  2.3  典型应用

  UC3903用于3路输出模块电源过、欠压保护电路的典型应用如图3所示。其主要原理是,多路监视器UC3903接收到各路输出电压信号后,分别与过、欠压门限电压比较,经过、欠压比较器检测,输出正常时OC门输出脚11(OV FAULT)、脚12(UV FAULT)、脚14(POWEROK)经过电阻R15上拉为TTL高电平。如果某一路或几路输出电压有故障(过压或欠压),该监控器的脚11,脚12或脚14即输出一个TTL低电平,此电平作为故障告警信号,加至模块电源的控制端,关闭电源模块的输出,实现过、欠压保护。

图3  三路输出模块电源过、欠压保护电路图

楼主:
3  输出电压保持时间

  3.1  保持时间的定义

  开关电源中由于滤波电容的存在,在输入电压降低或关闭的过程中,使得输入电网电压从最低值到输出电压下降到系统无**常工作的临界值时,输出电压能够维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称之为输出电压保持时间。

  对于机载设备,按照国军标GJB181-86对用电设备的要求,输出保持时间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当输入电压欠压时,即直流输入电压降到8V,交流输入电压降到70V时,系统应能满足50ms的保持时间要求,也就是系统要能正常工作50ms。另一种是指当输入电压彻底断开时,系统输出电压能够保持多长时间,使得系统仍能够工作。

  3.2  保持时间的计算方法

  3.2.1  交流输入的保持时间计算

  交流输入整流电路和整流波形分别见图4,图5。

图4  交流输入整流电路

楼主:
图5  交流输入的整流波形

  从图5中可以看出,从t0时刻开始,整流桥输出电压大于储能电容器C上的电压,整流桥导通,输入电网对C充电,同时向负载提供能量。在t1时刻,整流桥输出电压达到最大值,限流电阻R上的电压也达到最大值URm。然后整流桥电压开始下跌,C也开始放电,并和电网一起通过开关向负载提供能量直至t2时刻。而此时刻整流桥上的电压与电容上的电压相等,电阻R上的电压为零。在以后的t2~t3时间内,电容器处于放电状态,C放电直至t3时刻结束。

  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把在放电后t2至t3这一段时间称为输出电压维持时间tk,用公式表示为

tk=t3-t2       (1)

  当t0到t1、t2的时间远小于tk时,则可近似认为电容C在tk时间内向负载提供能量,也即是开关电源的输入功率Pi.如果用U2、U3表示t2、t3时刻对应的输入电压,则维持时间可用公式表示为

tk=      (2)

楼主:
  3.2.2  直流供电的开关电源保持时间

  在直流供电条件下,开关电源输出保持时间tk的计算公式是

tk=  (3)

  式中:U2——输入电压最低时的电压值;

  U3——输出电压下降到临界值时对应的输入电压。

  3.3  延长输出保持时间的方法

  由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输出保持时间的长短主要与输入电容Ci,电源输入功率Pi,t2、t3时刻对应的电压值U2、U3有关外,还与输出电容和输出负载也有一定的关系。虽然增加输出电容量亦可增加保持时间,然而增加输出电容量就意味着增加电源的体积和重量,而放电时间相对于充电时间较快,且与负载有关,因此相对于输入电容,输出电容对保持时间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体积重量允许的情况下,采取多个电容并联的方式来增大Ci容量,可延长输出保持时间。然而,随着输入电容的增大,电源启动瞬间的浪涌电流也会增大,使得功率管的峰值电流应力增加,从而增加了功率管的成本,降低了电路开启工作的可靠性。权衡考虑,除增加储能电容的容量外,适当设计辅助电路,使其在电网正常时不工作,仅仅在欠压瞬间工作,这样就可以减小启动瞬间的浪涌电流,提高正常工作时的电源效率,并且能够延长输出电压的保持时间。

  对于直流供电的模块电源一般采用辅助升压电路,当供电电源低于某一设定值时,升压电路开始工作,将输入电压升高,使得在低输入电压情况下电源也能正常工作,从而拉宽了电网的工作范围,使电源在低电压和断电两种情况下的保持时间均得到了延长。

楼主:
  对于交流供电的模块电源,一般的模块电源均能满足宽输入电压的要求,因此延长保持时间主要指的是延长输入电压断电时的保持时间,采用图6所示的辅助电路可以将电源的保持时间延长将近1倍。其工作原理是,当输入电压正常时,电容C2上的电压为整流后的电压,且该电压经过二极管D和电阻R向电容C1充电,一旦电容C2上的电压低于C1上的电压,二极管D截止,电容C1上存储一定的电压,功率管Q1不导通时,只有电容C2上的电压加至模块电源上。当输入电压下降后,其它检测单路输出的控制信号加至Q2上,使Q1导通,而此时电容C2上的电压低于C1上的电压,这样C1上的电压向模块供电,相当于模块电源的输入电压升高,其结果必然使输出保持时间延长,而这部分电路在电网正常时并不工作,因此不会带来启动瞬间电流增大的问题。

图6  延长保持时间电路图

楼主:
  4  结语

  由于使用了过、欠压保护电路,不仅使电源本身的保护能力得到加强,也使得电源的智能化水平有所提高。将电源正常指示信号和过、欠压信号通过接口电路加到计算机上,可以方便地检测电源的工作,提高电源的可测试性,进而提高了电源的可维护性。

  使用辅助电路延长输出电压的保持时间,不仅电路结构简单,而且也较好地解决了增大输入电容与延长保持时间之间的矛盾,降低了起动瞬间的浪涌电流。

  正是由于使用了上述电路,增大和完善了模块电源的功能,加上模块电源本身所具有的体积小、重量轻、集成度高和可靠性高等优点,模块电源势必会在机载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网友A:
又没有PDF文件;

网友B:
欠压坑死人哦

网友C:
过、欠压保护电路的作用是,当输出电压超过或低于设计值时,把输出限定在某一安全值的范围内,或使输出电压关闭,从而达到保护电源模块和用电设备的双重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