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双电源切换电路不成功,怎么办?

楼主(2014-06-27):
  最近,想做一个不间断电源,开关电源和铅酸电源需要切换。原来是用两个肖特基二极管(20100)对顶,可以正常工作。现在由于需要输出的电流加大到8A,感觉功耗较大,所以打算用MOS管的方式,现在画了一个图,模拟中发现如果图中A点与B线连接的话,主电断开后,Q5还是导通,Q3不能导通。感觉被锁住了一样,没有办法使这两个MOS管进行切换。请问这个图有什么问题吗?A点应该怎么处理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简单说,Q5导通的原因是与Q6构成了一个双稳,即Q5导通导致Q6也导通,B点高电位,因此Q5保持导通。如果Q5截止则Q6也截截止,B点电压低因此Q5也截止,这就是双稳,问题是这个双稳转换不到截止状态。
一个解决的办法,是在整流前面自己再弄个小的整流,把A点接到C上。其中,D1和电容是电源部分的、已经存在的。

网友A:
补充,Q3那种接法有问题,栅极电压太高了,需要串联一个10k电阻,然后这个电阻也接C点。
另外,R1也改成10k,R1的下端应该接源极,而不是接地。
R2和R8也应该改成10k。

网友B:
目标与现实太远…

网友C:
你需要电压比较器。哪边电压高让哪边接通。

楼主:
我现在打算用LTC4414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