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画板

楼主(2014-06-27):
各位:
     我画的PCBb板,打样回来之后发现,PCB板厂商把我的电阻电容的封装的丝印都给删掉了,这样就导致在焊板的时候很困难,请问他们为什么会删掉封装丝印,还有如果要避免他们删,需要注意什么,求解析。。。。

网友A:
一 不会随便删除的
二 估计是你做的不符合规格
三 也许你放错层了
4 把文件放上来看

网友B:
版版分析的很透彻,最好提供gerber,发出去前先检查下
估计楼主是手工焊接的节奏,打份图纸出来对着焊吧

网友C:
用CAM350检查一下你的GERBER

楼主:
我这文件传不上来,已加密的,也没有发错层,那我想问个问题,就是电阻电容的符号和封装丝印连着了或靠的太近了,会不会给把封装的外部丝印给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 不会随便删除的
二 估计是你做的不符合规格
三 也许你放错层了

我这文件传不上来,已加密的,也没有发错层,那我想问个问题,就是电阻电容的符号和封装丝印连着了或靠的太近了,会不会给把封装的外部丝印给删掉...

网友A:
大概知道为什么了
你做的丝印太细 太小了, 不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知道为什么了
你做的丝印太细 太小了, 不符合

你是指什么丝印?是封装的还是元器件名称的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AM350检查一下你的GERBER

您好,请问您有CAM350的安装包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您有CAM350的安装包吗?谢谢..

网上下一个吧。我们公司用内网,转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AM350检查一下你的GERBER

你好,我用CAM350检查了,但没有看出什么不对,还有我想问下,CAM350主要是干什么的,对于我们做设计的人员来说,用这个软件主要是检查什么?今天我刚安装这个软件,我正在熟练此软件,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软件,用这个软件的目的何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CAM350检查了,但没有看出什么不对,还有我想问下,CAM350主要是干什么的,对于我们做设计的人 ...

我觉得对于硬件工程师而言,CAM350是PCB layout的最后一步检查。
首先,你能够知道你出的GERBER是否有问题,因为gerber文件直接决定你回来的PCB。举个例子,有些新手在出GERBER的时候精度设定问题导致drill文件和光绘文件不对其。这个CAM350是可以检查出来的。
另外,CAM350里面也有一些DRC检查。比如说丝印是否压在绿油开窗上了,是否在钻孔上了。孔到线的距离是否太小,是否有重孔等等。
所以我的习惯一般是在出完GERBER后导入到CAM350中,先仔细再看一遍各个层是否正确。然后再用CAM350中的一些检测工具检测一下DRC。确认完全没问题后才会投板。

网友D:
没出现过投板后被改过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