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的RAM就这样浪费掉了

楼主(2014-06-27):
原来用的是STM8S105C4,变量只能定义255个,现在换成C6,RAM扩大到2K,结果一试还是一样,看来换成几K 的都只能定义255个,太浪费了。

网友A:
255个大部分的应用都够用了吧,我的应用总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变量
其次内存不仅仅是用来定义变量的,开缓冲区、堆栈都是用的RAM

网友B:
2K确定多,特定场合才要那么多RAM的

楼主:
说的有道理,尽量少用。但是,毕竟有些是需要很多的,如果都不需要那么多,还做大容量RAM的型号的单片机干什么呢?我是做交流正弦波信号采集,每周最低也得采64个点,再少就算不出来了,128个点最好,数据是16位的,还要干点别的吧,所以255个肯定不够,又试了207的,也是一样,所以只能想其它办法了。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想要定义很多的变量,现在程序只能定义255个吗?剩下的空间都不能定义?

网友D:
不至于吧?定义成一个大数组试试?
你贴一下怎么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至于吧?定义成一个大数组试试?
你贴一下怎么

图1

图1

图2

图2
定义的。
             把数组ARRY[200]屏蔽就通过,打开就报错。
C:\图1

网友E:
是不是要修改一下memory mode。。

网友A:
STM8S105C4 和 C6 的内存都是2K。你应该检查下你还有那些地方使用了内存,包括连接文件里面堆栈大小的定义

网友F:
200的数组肯定是可以的,肯定是你自己哪边没注意

网友G:
检查一下堆栈,255个变量肯定可以定义的

网友H:
STM8S105系列CPU的RAM地址范围为0~0x7FF的2K空间,其中默认将高512字节分配给堆栈,剩下0~0x5FF字节为变量存储空间 。在0~0x5FF的空间范围内,低256字节被定义为Zero page,其中包括.bsct,.ubsct,.bit,.share, 当segment .ubsct overflow错误出现时, 应该是低0~FF段空间出现溢出,cosmic默认将所有变量存储在zero page段, 你可以把其中的一些变量定义到0x100~0x5FF的空间里,通常将所有全局变量都加上@near申明,以放置在zero page外的存储空间!
或者你在project setting里,把MEMORY MODEL设成stack long,如果还不够用,你再把变量分一些放到0-FF段,正常定义1K多的变量应该没问题的,stack long默认将变量放在0x100以后(@near)stack short默认将变量放在0xff以内(@tiny)全局变量进行@tiny定义,就分配到0~FF段空间了,全局变量进行@near 定义,变量就放在0x100以后了。

网友I:
这是编译器的问题,你找一下所用的编译器资料看看吧

网友J:
你不是编译器的限制呢??

网友K:
....楼主 要好好补资料啊~~很简单的问题~~
stvd+cosmic情况下~~
@near unsigned char aaa[300];
这样定义 就定义在255以后的空间了~~

楼主:
dzxxjack说的太透彻了,lovehuxiaohui也说到点子了了。非常感谢。

网友L(2015-12-11):
IAR ,乱定义

网友M:
还没有用到超过255个变量的,大的程序可能就不用这个片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