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pic18f2423编译不成功

楼主(2014-06-27):
我用的片子是pic18f2423,我用mplab v8.89+mcc18 v3.0编译,路径设置都是对的,然而编译别的器件如18f452都可以,但是编译18f2423就会报出 unknown processor‘18f2423’。这是为什么呢?你们有用这个片子编译成功的吗》?能不能分享下!

网友A:
芯片选对了吗?

网友B:
说明MPLAB或者MCC18该版本中某个不支持该芯片编译。

下载最新版本的MPLAB,然后更新更高版本的C编译器。

楼主:
编译器的问题,到微星官网下载一个xc8 v1.32就行啦,但是不能在线调试,哎。。。,一大堆问题,这个片子好像用的人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