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MuMicro常见问题解答【CAP/PDMA】

楼主(2014-06-27):
模拟比较器
Q1:  可以喚醒 mcu 嗎?
A1:  在 power down 及 idle mode 之下模拟比较器可以喚醒 mcu.

楼主:
Q1: PDMA 控制器是什么?
A1: PDMA是指 "外设直接内存访问"(Peripheral Direct Memory Access)控制器。

楼主:
Q2: PDMA 控制器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A2: PDMA 控制器的主要功能是能够在内存和外设间进行数据快速搬移。通过PDMA通道能够把数据从内存搬移其它内存,或者从内存搬移到外设,或者从外设搬移到内存而不耗费CPU的资源。

楼主:
Q3: PDMA 通道间的数据搬移宽度是多大?
A3: 可以设置为字节,半字,字

楼主:
Q4: NuMicro™ 家族的芯片共有多少个PDMA通道?
A4: NUC100 系列共有9 个PDMA通道,但是 M051 系列没有。

楼主:
Q5:在NUC100系列那些外设支持PDMA功能?
A5: 共有 SPI, UART 和ADC外设支持,但是否有这些外设要根据不同的型号。

楼主:
Q6:如果PDMA块操作完成的事件标志被硬件置位了,在外设上同样能否有标志表示数据已经搬送完毕?
A6: 不, PDMA 块操作完成的标志被硬件置位了,仅仅表示PDMA控制器中的数据已经传送完毕。 此后,用户需要去检查外设的状态是否在外设中发送完成与否。

楼主:
Q7: CPU 访问外设时, PDMA会影响CPU 的性能吗?
A7: 基本不影响CPU的性能, 除非PDMA 和CPU 同时访问 APB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