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uMicro常见问题解答【FMC】

楼主:
Q1: Flash 存储器都包括什么?
A1:  在 Mirco 系列芯片,内部有 4 块内闪:
1,APROM 中用户应用程序固件代码块。
2,LDROM 存放新唐的 ISP 引导装载代码或用户引导代码块。
3,数据闪存块为用户存储芯片的电源之前的一些依赖于应用程序的数据。
4,用户配置提供控制逻辑的几个字节,flash 安全锁,开机选择,dataflash 的基址,欠压电压等级......,它是在芯片上电後从內存加载到其相应的控制寄存器。
NUC1XX 系列快闪**体组织,显示如下:

楼主(2014-06-27):
Q2: APROM,LDROM, Data Flash 的大小是多少?
A2, APROM 中的大小取决于芯片編號,有 8K/16K/32K/64K/128K 字节。
NUC1XX/M051 系列的 LDROM 是 4K 字节; MINI51/Nano 系列的 LDROM 是 2K 字节。在APROM 中是 8K/16K/32K/64K 的芯片, Data Flash  是 4K 字节。 APROM 中的大小是 128K
字节版本,data flash 大小是可配置的。

楼主:
Q5: Flash 存储器的擦除页大小是多少?
A5: 512 字节的页擦除单位。

楼主:
Q6: Flash存储器中的烧录数据大小是多少?
A6: 4字节 (一个字) 的烧录单位。

楼主:
Q7: 如何更新 Flash 存储器?
A7: 通过 ICE, ICP, ISP, 编程器,或者第三方编程器,如 High-Low的。

楼主:
Q8: ISP是什么?
A8: ISP 的意思是“在系统编程”(In System Programming),目标板通过运行LDROM里的启动/加载代码调用外部的接口如 USB/UART/SPI/I2C... 去更新内部的APROM, Data Flash 和 用户配置字。

楼主:
Q9: ICP是什么?
A9: ICP 的意思是 "在电路编程"(in Circuit Programming),PC 电脑可以运行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软件通过Nu-Link 的SWD 接口(serial wire debug) 去更新目标板上的 APROM, LDROM, Data Flash和用户配置字。

楼主:
Q10: CPU在运行APROM 里的ISP 流程时能更新 APROM吗?
A10: 不,不允许CPU运行 APROM的ISP流程又去更新APROM 空间。

楼主:
Q11: CPU 在运行LDROM 里的ISP 流程时能更新LDROM吗?
A11: 不,不允许CPU运行 LDROM的ISP流程又去更新LDROM 空间。

楼主:
Q12: 芯片能从数据FLASH空间去引导启动吗?
A12: 不能,芯片仅仅能从APROM 或者 LDROM上的代码去启动

楼主:
Q13: 在用户编程的代码中能否进行代码保护处理?
A13:可以,它支持设置用户配置字的 LOCK 位去保护用户代码。当LOCK 位被设置后,所有的FLASH空间上的数据只能读成0xFFFFFFFF。

楼主:
Q14: 如何去解锁用户配置字的LOCK 位?
A14: 仅仅用 "整片擦除" 命令去解锁 LOCK位。

楼主:
Q15: flash 支持 DES 数据加密功能吗??
A15: 不。

楼主:
Q16: 那个寄存器决定CPU从那一块启动ROM去引导启动?
A16: FMC 控制字寄存器能决定CPU是从 APROM 或者LDROM去引导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