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求大神指导模拟乘法器电路

楼主(2014-06-27):
这是本人在网上搜到的四象限的模拟乘法器电路图,用Multisim10仿真,但仿真结果不对,速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抱歉,看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看错

:L   还是谢谢啦!

网友B:
照顾下手机用户,直接上图
没猜错的话,是**儿伯特乘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顾下手机用户,直接上图
没猜错的话,是**儿伯特乘法器。

在本人的这个模拟乘法器中用到了运算放大器,图比较大,缩小了看不大清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本人的这个模拟乘法器中用到了运算放大器,图比较大,缩小了看不大清
...

网友B:
log的适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儿波特的性能强,工作频率几乎是0~管子截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的适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儿波特的性能强,工作频率几乎是0~管子截止频率。 ...

我是必须要用这个  不然也不纠结了!

网友C:
对数加法反对数的一种
电路是没问题的,
楼主说的不对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数加法反对数的一种
电路是没问题的,
楼主说的不对是什么意思,

我用了两个信号发生器作为输入,一个是正弦,一个是方波,输出接了示波器,示波器显示的图像和理论的结果完全相反!速求大神解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这个原理图的,我是还没怎看懂的[em: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