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电位器调什么的?

楼主(2014-06-27):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电位器调什么的?

楼主:
中心频率是多少?怎么算的?

楼主:
电位器从小到大    带通频率怎么变的?

网友A:
电位器R10电阻值从小到大变化,带通中心频率从100Hz到70Hz变化。

楼主:
怎么算的?

楼主:
这是什么滤波电路?有名字么?

网友B:
MFB滤波器,

网友C:
调节放大倍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