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外部晶振不起振

楼主:
新改的一版电路板,原理图和layout都没有改变,外接的24MHz的无源晶振,负载电容是20pF。
原来的板子是可以振荡的,新改的却不能振荡。唯一的差别可能是新版的电路板做了USB的阻抗匹配,晶振下面是地层,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现在是找不到原因,晶振和片子都换过了,求高手给点建议

楼主(2014-07-10):
已经解决,跟晶振没有关系,要下载程序才可以起振,不知道为啥

网友A:
还会有这种情况??lz之前做的那一个也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会有这种情况??lz之前做的那一个也是这样吗?

之前没有这种情况,按理来说空白的芯片晶振也是应该起振的。不过也就那么一块板子出了问题,暂时没有时间去深入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跟晶振没有关系,要下载程序才可以起振,不知道为啥

不起振也可以下载程序??

楼主:
先编程好EEPROM,再焊接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