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69P482相关疑问

楼主:
1.关于过流保护(电池电池的采样到底应该怎样接),看了过流保护部分和应用电路(R8为电池电流采样)部分,发现接法不一样(影响电流方向)
   充电过流保护部分比较器输入的GND接的是哪个地(20m ohm电阻上端?下端?)
2.OVP,OCP,CMP,是不是用打开这3个功能就不能用AD功能?
比如关于OCP的功能规格书里说明是这样的:
OCPEN:
0: 选择为 I/O 端口或者 ADC 端口 ( 初始值 )
1: 选择为 OCP 保护输入端口

网友A(2014-07-01):
关于问题1:电池过电流保护只针对电池对外放电的时候使用,搞清楚电流的流向即可,即OCP处输出点电压相对于MCU的地是正向   的电压就可以。
关于问题2:OVP,OCP,CMP这几个口功能打开时,同时可以当成AD口使用,两个功能互补冲突
我是中颖电子的工程师,姓郑,因为公司个人的电脑上是不开发网络的,如有问题你可以通过Email和我联系
我的邮箱是:pavel.zhen@sinowealt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