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焊接技术很差,求各位大神推荐焊接视屏

楼主(2014-06-27):
焊接技术很差,请各位推荐牛X的焊接视屏教程,谢谢!

网友A:
焊接这个就是手工活,基本没有什么视频教程的,要多练练就可以,搞个几十块废板把上面的IC拆下来再焊上去,你把这几十个板都焊废了除了最后一块还是好的那就可以了

网友B:
焊接确实是熟能生巧,但是也是有一些小技巧的;比如说焊IC的最后一点锡就需要点技巧,不然很难搞下来。

网友C:
很久以前在视频网站上看到过不少老外拍的,挺不错,可以搜搜看。

网友D:
优酷搜“手机维修绝技”

网友D:
关键是多动手,焊多了,熟练了自然容易找到感觉,焊的又快又好

网友E:
焊IC,正规方法。
1. 风枪吹下(左手风枪,右手镊子)
2. 用平咀铬铁 ,拖平焊盘,可以采用吸锡线
3.IC 定位,对好位置,将对角的两个pin,焊上锡
4. 用平咀铬铁,用铬铁头,将IC 脚全部轻轻括一下,让它紧贴到焊盘上。
5. 拖锡,  铬铁放在引脚边,同步放入锡丝,少量足够,要不就难拖,因为平咀头,有一个平面,这样会带来良好的吸锡效果的。
6.拖锡, 由焊点出发,向下拖3-5个mm 一下, 再向上往回拖一下拉出,形状如果“r”

插件焊接(简单啦)
1. 伸出来的引脚位,先用铬铁碰住引脚
2. 同时将锡丝插到引脚与铬铁头的交叉位,这样就立即上锡了。
3. 焊点要是成圆锥形最佳,球形就不行了,这样内部有机出现空焊了。

网友F:
无他,唯手孰尔

网友G:
工具要好,材料要好。还真的要有个好师傅。无师自通的人总是少数。
买个调温的烙铁,比如大路货936A;
助焊剂:焊帮;
焊锡丝,一定要用有铅的,无锡锡丝等你功夫了得了再用吧。

网友H:
优酷上找找,很多的。
搞维修的也不少,玩焊台的也有!

网友I:
搜能生巧!!!多练练

网友J:
建议一点,温度不要调的超过350~一般300多一点就可以了~
不然技巧很难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