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答辩求助求助啊

楼主(2014-06-27):
(无正文)

网友A:
空气问空气。连个图都没有,估计自己根本没有实际动手做。

网友A:
描述还乱七八糟,没有逻辑。
“但是根据PWM占空比算出来的输出电压值与实际值相差太远,但是输出是正确的。求助有哪些因素可能导致”搞不懂要问啥?

网友B:
不准,可以把输出采回来,再调整PWM输出,做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还乱七八糟,没有逻辑。
“但是根据PWM占空比算出来的输出电压值与实际值相差太远,但是输出是正确的。 ...

输入是28V,计算出的理论值相差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准,可以把输出采回来,再调整PWM输出,做修正;

2V和4V的PWM

2V和4V的PWM

6V和8V的PWM

6V和8V的PWM

10V和12V的PWM

10V和12V的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还乱七八糟,没有逻辑。
“但是根据PWM占空比算出来的输出电压值与实际值相差太远,但是输出是正确的。 ...

PWM的波形

网友C:
你没有带负载,带了负载之后就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带负载,带了负载之后就准确了。

空载对这个也会有影响吗》?

网友A:
从开关信号脉宽看,比较像是固定脉宽的调频工作模式。
有原理图的话,最好传一个上来,这样便于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开关信号脉宽看,比较像是固定脉宽的调频工作模式。
有原理图的话,最好传一个上来,这样便于分析。 ...

我给你发一个我的程序吧,这样清楚些,原理就是标准的BUCK电路

网友A:
你用周立功的微处理器来做BUCK电路的变换器?程序比较懒得看。
用什么型号的MCU、ADC采集和信号处理的速度够否?特别是电流环的采集,要求相应速度比电压反馈环高。这样才能使得DC-DC电路处于快速的电流反馈环和慢速的电压反馈环互补控制下实现稳定工作。
如果要求不高,直接使用现成的开关电源控制器即可,都是成熟的控制技术。只需要外加信号调整(如补偿等)即可。实际上,我个人觉得DC-DC电路的设计核心不在控制器上,而在电感、开关、整流器、滤波电容和信号调整电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