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关于编码规范里不允许用锁存器

楼主(2014-06-27):
我最近读神州龙芯编码规范里面,有一条要求:不允许使用锁存器。(商用综合器可帮助执行这项规范,如使用了锁存器,综合结果会出现Latch inferred)。
这条该怎么理解呢,程序如果需要锁存信号该怎么办呢?

网友A:
可以使用的,现在system verilog为了避免人为的latch出现警告,从always扩展出always_latch了

网友B:
latch会产生时序问题,最好不要用latch

网友A:
我回去又查了一下,大概是这个意思:(1)由于FPGA的架构,使用锁存器并不比使用寄存器所用的资源少(2)锁存器不利于时序分析,因为锁存器里有一个回路,而FPGA里的延时不像asic那样容易估算(3)锁存器是电平敏感的,增加了被干扰的风险。
所以不建议使用锁存器,但是仍然是可以使用的,在某些情形下不得不使用锁存器。另外,后面带DFF的锁存器不会产生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