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突然有个想法

楼主(2014-06-27):
一直想试试用单片机驱动TFT,能否打点板,大家一起玩 ?

网友A:
支持TFT的MCU很多,如果面向eGUI还行,最好增加其它功能,其实很多带液晶开发板都可以,如果单纯液晶就有点像串口的智能液晶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TFT的MCU很多,如果面向eGUI还行,最好增加其它功能,其实很多带液晶开发板都可以,如果单纯液晶就有点 ...

只是入门用的,学学原理,你说的哪些高大上了,当然价格也高高在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入门用的,学学原理,你说的哪些高大上了,当然价格也高高在上了

你指的是用IO模拟驱动呢,还是用总线驱动呢

网友B:
当然,移植TFT的驱动也简单,如果有一套基于TFT的液晶菜单界面,那才有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是用IO模拟驱动呢,还是用总线驱动呢

IO模拟, 先点亮单色的,再搞采色的,由简到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移植TFT的驱动也简单,如果有一套基于TFT的液晶菜单界面,那才有搞头 ...

这个是应用层面的事了,很难做到通用,这个留到具体的应用开发中去学习效果会好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应用层面的事了,很难做到通用,这个留到具体的应用开发中去学习效果会好些 ...

光点亮一个TFT,有个最小系统板+排线+TFT就OK了

网友C:
驱动不难,难的是应用层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东东,还是算了吧,光说点亮TFT的话,我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应用层面的事了,很难做到通用,这个留到具体的应用开发中去学习效果会好些 ...

做成控件使用就比较通用了。不过需要考虑ROM、RAM及速度的问题。

网友E(2014-08-18):
想法是很好的,但是你做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