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求助flash无法擦除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6-27):
flash, se, TI, ni, TE

第一次接触fresscale使用codewarrior 芯片:mc9s12dg128
使用debug下载程序正常,然后使用HC12--------FLASH-----erase-----提示flash_c000 flash module is bad or protected
然后用HC12-------unsecure-------可解除保护,flash也完全擦除。

现在我们需要不加保护,下载完使用erase可直接擦出,而不是被加密。
我尝试设置:
device initialization------------initialize device----------init flash--------flash block0和block1的flash protection open 都选的yes
但是情况仍然跟上面一样。

再就是 百度查询说多次unsecure会导致问题,不知道具体会出现哪些问题?

谢谢。

楼主:
咋发了两遍。版主删一个。

网友A:
楼主你好
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暂时飞思卡尔MCU论坛的在线技术支持中没有16bit芯片工程师。
论坛里一些16bit常见问题我们还可以尝试解决,由于此问题较专业所以建议你将此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申请样片与购买的论坛VIP通道开通了,小伙伴速来!   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申请SR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使用英文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以便国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