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SH79F165 ADC可以直接采集K型热电偶电压么?

楼主(2014-06-27):
SH79F165 ADC可以直接采集K型热电偶电压么? 可以的话输入阻抗是多少, 能带的动么

网友A:
做冷端补偿及运放进AD可以采,就不存在输入阻抗问题了
一定要用热电偶?热电阻不行?

网友B:
当然可以的,提供偏置电压,差分输入就可以了。
人家都用这个芯片做温度仪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冷端补偿及运放进AD可以采,就不存在输入阻抗问题了
一定要用热电偶?热电阻不行? ...

这不是增加成本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的,提供偏置电压,差分输入就可以了。
人家都用这个芯片做温度仪表的。 ...

信你了, 回头实验看下

网友C:
肯定可以,我就是做的

网友D(2015-06-09):
中颖代理那家强,加Q聊后便知详;
技术价格那家好,加Q相当获得宝.
      QQ:2714266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