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教Timer输入捕获的设置

楼主(2014-06-27):
CC1通道配置为输入,IC1映射在TI1上。此处的TI1是指TIMx的通道1吗?
IC1映射在TI1上,是指TIMx的CH1在捕获边沿时,将时间数据写在CCR1上?

这样的话,就是说每个通用Timer有4个输入通道CH1~CH4;每个Timer有4个CCR寄存器。通过配置CCxS,可将CCRx连接到CH1~CH4其中一个。
是否这样理解。

网友A:
是的, "通过配置CCxS,可将CCRx连接到CH1~CH4其中一个。"
这个不完全准确, 因为 TI1, TI2 可以设置给 CCR1 或 CCR2, 但不能设置到 CCR3 或 CCR4, 这两个非得 TI3, TI4 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通过配置CCxS,可将CCRx连接到CH1~CH4其中一个。"
这个不完全准确, 因为 TI1, TI2 可以设置给 CCR ...

那么IO有主复用功能是TIMx_CH4,就是将IC4配置到其中一个TIx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