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f3

楼主(2014-06-27):
stm8s103f3 tim1 ch1做pwm捕获,只用ch1的寄存器,我看网上大多数资料都用到了ch2 的寄存器,能不能只用ch1?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功能;
你可以试下,我想应该可以;

网友B: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网友C:
测占空比吗?测高电平长度和低电平长度..要用到两个CC通道,,测频率一个就可以了,,因为测高电平宽度 你要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用两个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功能;
你可以试下,我想应该可以;

我觉得应该也可以,但是没找到思路,很纠结,现在做一个项目,要用一个pwm捕获,多个pwm输出,time口不够,有人说用io模拟pwm输出,我觉得会不准,影响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占空比吗?测高电平长度和低电平长度..要用到两个CC通道,,测频率一个就可以了,,因为测高电平宽度 你要上升 ...

用两个应该不难,现在就是希望通过一个来捕获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两个应该不难,现在就是希望通过一个来捕获上升沿和下降沿。

那要在中间切换了~~一个通道只能记录一个沿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要在中间切换了~~一个通道只能记录一个沿  ~~

确实要做一个切换,我用查询的方法实现了切换,但在中断中却切换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没设置好。
#pragma vector=14
__interrupt void Timer1Capture(void)
{

                 if(TIM1_GetITStatus(TIM1_IT_CC1))
             {
                 ICValue1 = TIM1_GetCapture1();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IT_CC1);

             }

                 TIM1->CCER1=0x02;//切换到下降沿

                 if(TIM1_GetITStatus(TIM1_IT_CC1))
                 {
                   ICValue2 = TIM1_GetCapture1();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IT_CC1);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1);

                 }
                 if(ICValue2 > ICValue1)
                  Period = ICValue2-ICValue1;
           else if(ICValue2<ICValue1)
                  Period = 0xffff + ICValue2-ICValue1;
           HIGH=Period/8;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要做一个切换,我用查询的方法实现了切换,但在中断中却切换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没设置好。
#prag ...

你中断进入后,,程序有问题 最好用switch,一步一步来
在第一次进来时 记录ICValue1 = TIM1_GetCapture1(); 同时切换到下降沿,,但是你下降沿触发后进来,,ICValue1 = TIM1_GetCapture1(); 还是会执行的~~这样你ICValue1和ICValue2就一直相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