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气缸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4-06-27):
两个同样的气缸,上面各装一个光电传感器用来检测设备的转动角度是否同步,当同步率小于某个值时,快的等慢的然后同步启动。算法上如何实现?

网友A:
气缸同步?有难度,不是一般的难度:lol

楼主:
严格同步肯定很难,过程是不受控的;
只要求做到有一定偏差时,调整一次即同步启动。

如果偏差太大时就只能人为介入了。

网友B:
把两个气缸固定在一起,或者干脆只用一个气缸,

网友A:
你们的机械工程师有问题

楼主:
不采用机械连接的方式。
两个气缸上各安装一个电控换向阀,一个光电检测器,该如何实现?

网友C:
1、使用一个气缸,使用机械传动臂带动两个曲轴,那样可以做到没有累计误差的同步。
2、使用两个气缸,但气缸的压缩空气罐用同一个,用同一个电磁阀控制两个气缸的进气,这样也可以做到没有累计误差的同步。

网友D:
看需求,也许没那么复杂。

如果惯性质量足够大(相对负载,如加个大飞轮)以至负载变化的影响在控制系统响应时间内很小,则可以从容应对,只是机器重一点,或者重很多,而已;并且系统整体响应速度慢(相对)。

而在极低转速(如每秒0.X转)的应用下更容易调节,只不过需要精确的位置(角度)传感器。

高速高负载的情况就算了吧,连机械轴直联的都会有扭转振动,不要说控制了。

网友E:
从机械解读解决,非常简单,而且精度高。

用电学知识,很复杂的,而且精度不能保证!

网友A:
这种需要考验操作者水平的机构少设计一点的好,为人也是为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