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C/DC开关电源浮地电压的由来与抑制方法

楼主(2014-06-27):
       很多的客户在使用AC/DC电源时,发现输出的地与机壳之间有几十V甚至上百V的电压,自己不小心就会被电到。这是如何而来,有如何抑制呢?
       先说下,个人见解。这个应该是Y电容或其他分布参数引起的感应电压,也就是说这个电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减弱的方法还是有的,比如用无Y电容方案、输出(或外壳)接地等可以缓解。但是实际上,无Y电容方案,输出的噪声就会变大很多,可能客户端不会接受这样噪声;另外一种方式把输出接地,这样的接法在很多的电源模块技术规格书内是明确禁止的,即不能把输出的地与PE大地直接相接,原因就是这种接法使得电源模块对于浪涌防护的等级大大降低,必须增加更多的防护器件才能达到以前的效果。实际说到底,这个浮地的电压也是个交流信号,我们只要提供一个泄放的途径给它就可以了,比如加电容或者磁珠等等,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B:
有案例分享最好了

网友C(2014-11-01):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呢

我遇到很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呢

有些系统要求比较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案例分享最好了

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