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如何将正弦波电压放大?

楼主(2014-06-27):
(无正文)

网友A:
用高压云放,带宽选大点;
如果没有高带宽的运放,就自己用高速运放+管子自己搭个电路;

电路:用普通的放电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A:
发个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你参考下

我找了个高压运放OPA552,电源电压正负30V,增益带宽积12MHZ,不知道行不行。准备打个电路试一下。太感谢你发的电路了,我得好好研究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了个高压运放OPA552,电源电压正负30V,增益带宽积12MHZ,不知道行不行。准备打个电路试一下。太感谢 ...

你只输出正信号,双电源运放也可按电源接,你选的型号初步看够用了

网友B:
没有说驱动能力上面的要求. 如果要求电流不大, 找 30V 以上的运放就能实现了.
LM833-N, MC33078, TLE2141 ......
可以去这里看看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l-30v-products.p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说驱动能力上面的要求. 如果要求电流不大, 找 30V 以上的运放就能实现了.
LM833-N, MC33078, TLE2141 . ...

我的负载是一个电极,电极应该类似于电容吧,所以当运放接电容性负载时,有可能会有自激振荡,这个怎么破?您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输出正信号,双电源运放也可按电源接,你选的型号初步看够用了

对不起,我题目中没说清,0-30V是峰峰值电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我题目中没说清,0-30V是峰峰值电压。

我的负载是电极,我认为应该是类似于电容(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但是运放接容性负载,只能接的很小,一般好像几十PF到200PF,大的电容可能会引起自激振荡,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如果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对了还有就是,我拿到片子就按照同向比例放大电路来接就行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谢谢了!

网友C:
怎样计算确定用多少带宽的o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样计算确定用多少带宽的op?

闭环带宽fh=GBW*F/(2*pi),F是闭环放大倍数的倒数。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找了个高压运放OPA552,电源电压正负30V,增益带宽积12MHZ,不知道行不行。准备打个电路试一下。太感谢 ...

电源正负30v。。。

是轨对轨输出?能达到你要的正3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正负30v。。。

是轨对轨输出?能达到你要的正30v?

网友E:
选择TI高电压的运放,然后按照推荐的电路。。。就这么简单

网友E:
至于宽带,实在不会计算还可以仿真的

网友F:
这个做什么用?

网友G:
峰峰值30.太多芯片可以符合你的要求了。差不多选择供电电压+-18V的就够了,如果用电压型放大器。GBW才30M.这选一个稍微大点的带宽的放大器就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发个你参考下

这个电路很不错的,我参考了

网友I:
楼上的参考放大电路的看着也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