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新手求助!79f166a 定时器T4做计数器计数频率问题

楼主(2014-06-27):
新手求助,,用79f166af,T5做定时器,T4做计数器,下降沿触发,计算输入频率,,读值总是有问题?
                bank1;
                a=TH4*256;
                a=a+TL4;
                a=a+count*65536;
                TL4=0;TH4=0;
                count=0;
                bank0;
读到的a值不稳定,,每次变化很大?请高手赐教,,谢谢,在线等!!!

网友A:
用示波器观察T4 的输入波形是否稳定,也可以设置一个固定的定时器输出固定频率的方波进行测试,看测试到的值和理论值相差多大,如果输入稳定的话,读取的计时值应该也是稳定的

网友B(2025-11-18):
79F166A 的 T4 做计数器时,计数频率受限于输入时钟和预分频。先确认 T4 控制寄存器正确配置为计数模式,输入引脚连接无误。计数频率不宜超过 MCU 时钟 1/2,且需注意信号电平匹配。若频率异常,检查预分频值是否合理,或是否因信号抖动导致误计数,可加滤波处理,单步调试观察计数寄存器变化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