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16F723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4-06-27):
从16F883换成16f723,于是乎遇到了几个问题解决不了。

1.  配置位:__CONFIG( XT & WDTDIS & PWRTDIS & MCLREN & UNPROTECT & BORDIS & BORV19 & PLLDIS & DEBUGDIS);
            __CONFIG(VCAPRA5);
   对着PICC 9.83的PIC.H写的配置位编译不了(括号里全部字符都显示未定义),不知道问题在哪。。。

2. 看了16f723的资料,对LDO不是很懂,按说明,只要配置好了,然后在RA5加一个104作为旁路电容,其工作在5V电压下就没有问题了吧?

楼主:
看了一下,自己解决了: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28F1);

__CONFIG(FOSC_XT&WDTE_OFF&PWRTE_OFF&MCLRE_ON&CP_OFF&BOREN_OFF&BORV_25&PLLEN_OFF&DEBUG_OFF);
__CONFIG(VCAPEN_RA5);

网友A:
PIC内部LDO:

5V内核时,芯片的功耗很难做到很低,所以通用的IC设计方法就是降低内核工作电压。但用户习惯于使用5V系统,特别是在工业和商业的电子产品中,于是芯片企业会在自己的芯片上集成一个LDO,将MCU的输入电压继续保持在5V,而LDO的输出接芯片内核电源端,LDO的输出就可以做成3V甚至是1.8V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内部LDO:

5V内核时,芯片的功耗很难做到很低,所以通用的IC设计方法就是降低内核工作电压。但用户习惯 ...

谢谢版主回复~~

也就是说,723在5V供电时,需要打开LDO,并在指定脚上加上104作为旁路电容,然后3,3V的时候可以直接关闭LDO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也就是说,723在5V供电时,需要打开LDO,并在指定脚上加上104作为旁路电容,然后3,3V的 ...

不是。

芯片内部的LDO可能是1.8V的。

而且即使内部LDO是3.3V的,但因为输入和输出要有一定的压差,输出还是要比输入低一些,所以这个电容还是不能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芯片内部的LDO可能是1.8V的。

:hug:,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