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助 protel 和AD10 问题

楼主(2014-06-27):
上图是PROTEL 99选择一根连接导线的效果 和关闭其它层的效果

上图是AD10 选择一根连接导线的效果和关闭其它层的效果

问题是AD10如何设置才能像PROTEL 99那样高亮显示被选中的连接导线的某一层面
两者区别在于,AD10高亮时所有层面都一起显示出来,而PROTEL 99 只显示当前的一层,我要的效果是像PROTEL 99那样 只显示需要显示的层面,请教AD10需要如何设置才能够PROTEL99那样只显示其中的某一层高亮?  由于习惯不使用网络方式布线,所以布完线后经常需要这样来检查导线是否连通,或者接地是否连通,谢谢!

楼主:
想给多点分,但好像限制最高只能给到50分了

网友A:
按住ctrl不动,鼠标点击需要的网络即高亮,如果想看不同的层,就按shift+s,鼠标点击想看的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ctrl不动,鼠标点击需要的网络即高亮,如果想看不同的层,就按shift+s,鼠标点击想看的层 ...

试过了按照你的方法效果就是上图这样,其它层的还是会高亮显示出来;很久前发过这样的问题贴子,但至今没能解决,很烦,一直想摆脱PRETL 99  特别是履地铜的时候,这样检查哪个点没连通很方便;使用Ad好像只能使用网络布线才能发现没联通的点,但有时候网络感觉特别麻烦,特别是有时候修改板子,所以习惯不用网络布线,只是地和电源使用网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按照你的方法效果就是上图这样,其它层的还是会高亮显示出来;很久前发过这样的问题贴子,但至今 ...

没必要白色高亮,按照我说的操作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白色高亮,按照我说的操作就可以了

老兄按你的方法又试了,你这方法不行啊,只能说把相同网络的线显示出来,但它有没有连通就检查不出来,看上图中,那个器件第2脚焊盘是接地网络gnd 它并没有和其它网络gnd 相连通的,这样做出来的板子就是报废板子,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克服这种情况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白色高亮,按照我说的操作就可以了

请教下你画完整块板子后是怎样检查铺地有没有全部布通?假如某个接地焊盘有没有和其它地连通

网友B:
画完板子以后用tooll菜单下面的第一个选项进行DRC检错,检错完毕后会生成报告,报告里面可以查看哪些线没有布通。99se跟AD10都是一样的

网友C:
想检查PCB的哪个点没连通,那为什么不选用网络布线的方法呢?因为要改板?那你每次改板对应的原理图都不改,时间久了自己改了哪里都不知道了!况且改下原理图个人觉得不会很麻烦(只要改过的原理图和你画的PCB文件还在同一个工程下,再转一遍,原来PCB上画好的线是不会丢的)!而且用网络布线的方法布线,有没都连接只要隐藏所有层,看是否有飞线即可!

网友D:
AD中可以根据物理铜皮来生成网络,之后在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检查PCB的哪个点没连通,那为什么不选用网络布线的方法呢?因为要改板?那你每次改板对应的原理图都不改 ...

已经养成不先画原理图的习惯了,通常单片机的板子也不算太复杂,有的时候原理图还懒得去搞,确实是时间长了,原理图跟实物都对应不上的。网络布线就是非得要先搞原理图,但有时候改板为了图省事就懒得去搞,用网络布线,当你遇到没有原理图的板子,就不可能了,比如去抄别人板子的时候,只有板图,这回让你去根据网络布线会让你大波周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养成不先画原理图的习惯了,通常单片机的板子也不算太复杂,有的时候原理图还懒得去搞,确实是时间长 ...

个人感觉楼主的做法不会少多少时间,反而更麻烦(去仔细找每个点是否都有连),而且还要承担出问题的风险!至于抄板,有专业的抄板软件可以用啊(就跟小时候画画用临摹的一样,是有的参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你画完整块板子后是怎样检查铺地有没有全部布通?假如某个接地焊盘有没有和其它地连通 ...

刚才没注意你对别人的回复。如果是单改PCB的话,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E:
我也习惯画PCB不画原理图了,也许是我们电路简单,原理图都在脑子里了,画完了自己仔细检查一下,在请别的工程师审核一下,发出去做板,还没出过错

网友F:
在层的显示里面设置,快捷键 L,然后在第3个标签页里找

网友G:
这是个坏习惯:lol

网友H:
抄板也可以生成网络, 无网络画板,不是好习惯。

网友I(2014-07-31):
楼主是非正常打法

网友J:
引用 楼主:
已经养成不先画原理图的习惯了,通常单片机的板子也不算太复杂,有的时候原理图还懒得去搞,确实是时间长 ...

明明知道是个坏习惯,还是这么干,果断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