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勒效应

楼主(2014-06-27):
反相放大电路输入与输出之间分布电容或寄生电容由于放大器放大作用其等效输入端电容值会扩大1+K倍其K该级放大电路电压放大倍数。  为什么??想不通啊!!!

网友A:
有什么想不通?

把这个电容画出来。
如果没有放大器,该电容的另一端(非信号输入的那端)接地,看看在输入端施加一个交流电压,流过电容的电流是多少。
再将该电容的另一端接到反相放大器的输出端,此时电容的“另一端”电位随放大器输出变化,再看看流过电容的电流是多少。
考虑到流过电容的电流要由信号源提供,就想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想不通?

把这个电容画出来。

好吧,我在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