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编写上位机,参数类型不匹配

楼主(2014-06-27):
串口设置
Private Sub Cmd_ComCnnt_Click()

    Boudrate = CLng(Trim(Combo_BaudRate.Text))
    ComPort = CInt(Mid(Combo_Port.Text, 4, 2))

    MSComm1.CommPort = 7   '设置端口号
    MSComm1.Settings = 256000 & ",n,8,1"  '设定通信参数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接收字符以二进制方式取回
    MSComm1.RThreshold = 1  '当接收1字符后产生 OnComm 事件。
    MSComm1.PortOpen = True '打开串行通信口
    Cmd_ComCnnt.BackColor = &HFF00&
    Cmd_ComCnnt.Caption = " 连接成功"

End Sub
数据处理
  Dim flag  As Integer
  Dim buff As Byte
  Static BytReceiveData(6) As Byte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接收数据
            buff = MSComm1.Input         '从串口读入数据到字节数组
            If i = 0 And buff = 85 Then flag = 1
          。。。。。。

我设置的是字节方式读取,在此赋值给一个字节类型的变量,接收数据时就提示参数类型不匹配,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