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用结构体和结构体数组构造协议数据内容。

楼主(2014-06-27):
下面试需要实现的一条协议。

用结构体实现上述信息的描述和初始化:

//----------------- struct of config file update --------------
struct esl_attr_data{
        unsigned short id;
        unsigned char type;
        unsigned char gs;
};

struct port_data{
        unsigned char esl_num;
        struct esl_attr_data **esl_attr;
};

typedef struct cfg_f_data{
        unsigned char port_num;
        struct port_data **port;
}cfg_f_data_t;

#define __PORT_NUM__ 2
#define __PORT1_ESL_NUM__ 34
#define __PORT2_ESL_NUM__ 56

unsigned char esl_num_arry[__PORT_NUM__] = {65,31};

unsigned char *port1_attr[2] = {port1_esl_id,port1_esl_type};
unsigned char *port2_attr[2] = {port2_esl_id,port2_esl_type};

unsigned char port1_esl_id[__PORT1_ESL_NUM__] = {};
unsigned char port2_esl_id[__PORT2_ESL_NUM__] = {};

unsigned char port1_esl_type[__PORT1_ESL_NUM__] = {};
unsigned char port2_esl_type[__PORT1_ESL_NUM__] = {};

int i,j;

cfg_f_data_t *CfgFData;
struct port_data *PortData;
struct esl_attr_data *EslAttrData;

CfgFData = (cfg_f_data_t *)malloc(sizeof(cfg_f_data_t));

CfgFData->port_num = 2;
CfgFData->port = (struct port_data **)malloc(sizeof(struct port_data *) * CfgFData->port_num);

for(i = 0;i < CfgFData->port_num;i ++){
        PortData = (struct port_data *)malloc(sizeof(struct port_data));
        PortData->esl_num = PortData;
        PortData->esl_attr = (struct esl_attr_data **)malloc(sizeof(struct esl_attr_data *) * PortData->esl_num);
        for(j = 0;j < PortData->esl_num;j ++){
                EslAttrData = (struct esl_attr_data *)malloc(sizeof(struct esl_attr_data));
                EslAttrData->gs = 0x30;
                EslAttrData->id = port1_attr[1][j];
                EslAttrData->type = port1_attr[2][j];
                PortData->esl_attr[j] = EslAttrData;
        }
        CfgFData->port = PortData;
}

//-----------------------------------------------------

楼主:
能熟练使用结构体表述逻辑关系和结构是C语言里一项很重要的技能。结构体指针的熟练使用尤为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指针曾经是一种能力的象征,而单片机的指针又尤为复杂,能把指针用好,确实需要很好的逻辑空间 ...

是啊,其实就指针而言,熟练使用结构体指针是很重要的,是它实现了数据结构,而数据结构描述了逻辑关系。相比其他类型指针,包括函数指针,结构体指针更重要。
上面只是我最近一个项目里面的一条协议,用来下发配置信息,这里使用结构体表示配置信息内容,因为很多元素的数量是不定的,为了能在一个“总的结构体”中存放不定数量的结构体成员,这里采用了指向指针的指针,实际上是个指针数组,里面存放结构体的指针,为什么存放结构体的指针?那是因为数量不是固定的,如果采用结构体做为成员,成员数量不同时,其实“总的结构体”就不是同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若有兴趣,就把指针专门作为一帖做个详尽的剖析,如何?我会给你穿条裤子的 ...

前辈,我们大家都知道,指针其实就是一个地址,讲的书很多。那本《C与指针》应该颇为经典,我也从中受益无穷。但是用好指针最根本的办法是将它应用起来,不要怕它。曾经有同事说我的程序太不让人放心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指针用得太多。其实指针只要用好,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有问题那是没有用好,没有领悟他的诀窍。这样吧,我后边抽出时间将一些实际应用实例贴出来,加一些个人见解,发表出来。你看如何?

楼主:
顶起,希望更多人参与到我们的讨论!虽然版块刚刚起步,但是我们力求有些内容在里面!
后边就结合实例一起探讨吧!

楼主(2014-07-30):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搞一个大气点的应用,这样才能吸引坛友们的眼球,说不定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

最近家事太多。好烦

网友B:
协议也是一种思想。期待

网友C:
Mark,期待版主的大作~

网友D:
结构体配合位域使用功能才强大!

网友E:
这么一看这么感觉我的C就像没学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一看这么感觉我的C就像没学过一样。。。。

都是一个过程,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F(2014-09-12):
学完数据结构,看这个一点都不费劲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前辈,我们大家都知道,指针其实就是一个地址,讲的书很多。那本《C与指针》应该颇为经典,我也从中受益 ...

求深刻剖析 指针与单片机,最好能结合实例。刚毕业指针还是白痴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深刻剖析 指针与单片机,最好能结合实例。刚毕业指针还是白痴一个呢

OK,最近抽时间啊,太忙了。

网友H:
lz
建议malloc之后,检查下是否为空指针

网友I:
收藏一下。回家看

网友J:
二级指针在实际项目中很少用的,一般都是一级。有时为了项目是不会考虑这些的,只要解决问题,只有偶尔看自己代码才会去好好琢磨架构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