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旋转编码器怎么选择?

楼主(2014-06-27):
我现在要选用一个旋转编码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在淘宝上看到一个编码器只要10元的,但是问脉冲是多少居然说是4096,我都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的了。

网友A:
除非是拆机件,新的至少应该要四百多块钱才是正常

网友B:
有这种芯片的,你画块板子,板子装在电机的尾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芯片的,你画块板子,板子装在电机的尾部;

这得多费劲,至少要弄个罩子罩着吧,不如现成的方便,我们用得多的是无锡瑞普还有天津宜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得多费劲,至少要弄个罩子罩着吧,不如现成的方便,我们用得多的是无锡瑞普还有天津宜科的 ...

:loveliness:
多少钱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啊?

四百多,集电极开路,增量式,4000线,那两个牌子还算有点名气,当然我们不是用在电机屁股后面,都是装在机器主传动轴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百多,集电极开路,增量式,4000线,那两个牌子还算有点名气,当然我们不是用在电机屁股后面,都是装在 ...

:)
那还行,做个闭环步进也挺好玩

网友C:
这么便宜的旋转变压器?/?

网友D:
是哟!便宜有便宜的东西!!看你要求的精度。

网友E(2014-08-25):
算了吧。编码器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东西了。没必要这么折腾自己。除非你是去琢磨原理。国内的品牌长春光机所的是国内最早做编码器的。价格便宜性能好。另外楼上说的宜科,咳咳,我同学在宜科。还可以,价格不贵。。国际上传统名牌还有倍加福。

网友F:
LZ,编码器的采集你选择的是什么控制器?

网友G:
编码器还需要控制器吗?自己设计个板子,处理下信号不就是了。。。我这里有现成的提供。
我们以前用过欧姆龙的,500线三四百吧。国内的可能便宜些。
选型的话,看你测速或者定位的精度要求了,最高转速、最高频率,电压式还是电流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