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单片机atmega8a 程序烧不进去

楼主(2014-06-27):
单片机是atmega8a  用内部8M晶振  ISP下载  怎么呢都烧不进去   一直提示是“进入编程模式失败!请检查FUSE设置、电源、时钟和ISP电缆连接!”  用的双龙的USBISPⅡ,烧录器烧ATMEGA16可以烧的,哪位能告知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熔丝位配置对了没

网友B:
基本上除了真的连接问题, 供电问题, 就是熔丝位的设置.

网友C:
这个单片机好难用啊

网友D:
熔丝害死人,有时候用着用着就突然下不进程序了...

楼主:
熔丝配置见图  给看看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熔丝配置见图  给看看对吗

首先看看是不是禁止了SPI接口,如果禁止肯定不能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看看是不是禁止了SPI接口,如果禁止肯定不能下载

配置和你一样的  我的spien是默认打钩的  就是不行

网友D:
你可以读取熔丝位,看看是不是有些和你看到的不一样...

网友E:
建议换个下载软件,这种直接看熔丝位的软件太恐怖了。

网友F:
买 个USB ISP  比较快的读写也容易

网友G:
这种单片机因为熔丝位配错锁了好几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读取熔丝位,看看是不是有些和你看到的不一样...

读不了  我准备买一个有源晶振  看能不能把熔丝配置读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读不了  我准备买一个有源晶振  看能不能把熔丝配置读出来

可以买个USBISP下载器,不贵速度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买个USBISP下载器,不贵速度也快...

我用的就是双龙的USBISP下载器

楼主:
原来是上电复位电路的问题 可是我之前也一直用这个上电复位电路  也没有出现过烧不进程序

复位 直接不接 就能用,但是复位电路不能持续拉倒高电平,就会下载不下

网友H:
用高压烧写器恢复熔丝位出厂设置吧,最简单

网友I(2014-08-08):
用的那个版本的AVRstudio?我之前用AVRstudio5.1也是老是提示这个,后来发现,连接好以后不用点击读取“ID”,直接烧写程序就行。只要先点击读取“ID”,再烧写,必定出现“无法进入编程”

网友J:
引用 楼主:
原来是上电复位电路的问题 可是我之前也一直用这个上电复位电路  也没有出现过烧不进程序   ...

那个二极管干什么用的?

网友K(2018-03-30):
引用 楼主:
原来是上电复位电路的问题 可是我之前也一直用这个上电复位电路  也没有出现过烧不进程序   ...

麻烦问下,后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